找一个耐压200V以上的近SOT23封装的N MOSFET

楼主(2013-11-22):
有个小电流的升压电路中要用到。

电流大概在200mA以下。求推荐。

网友A:
sot-23这间距要做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t-23这间距要做200v?

+1

楼主:
呵呵,忘了开启悬赏模式。

采纳的,200莫元。

楼主:
不知道是否遇到定制管了。手上有一颗D-S间能承受300V的SOT23的管子,实际电路大概在200V以下,看看200V的是否有戏。

电流小,电压高,布线间距也只有0.5mm。

网友:
Vishay有一个TN2404K应该符合需求,240v Vds,Id=0.2A

http://www.vishay.com/docs/72225/tn2404k.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忘了开启悬赏模式。

采纳的,200莫元。

倒~开了悬赏模式,还能改回去么
回帖的时候是悬赏帖,回完贴就变成普通贴
Bug?

网友:
高耐压的BJT更常见,例如MMBTA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开了悬赏模式,还能改回去么
回帖的时候是悬赏帖,回完贴就变成普通贴
Bug? ...

不是BUG,确实采纳后,我会开个悬赏贴指定人回复就好。

谢谢你的推荐。

楼主:
顶顶,看看是否还有更牛B的管子,多几个管子也好买一点。

公司对新增供应商管得太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开了悬赏模式,还能改回去么
回帖的时候是悬赏帖,回完贴就变成普通贴
Bug? ...

请戳: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660-1-1.html

呵呵。

网友:
不会是做激光测距仪的升压电路吧?

网友(2015-12-03):
英飞凌也有.。

网友:
200v的管子rdson不会太小吧。工作电流很小或者间歇工作?

网友(2017-09-14):
挖个坟, LZ 最后用的什么管子?

楼主:
rohm RDR005N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