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cie x4板卡

楼主(2013-11-22):
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用桥接芯片做了块超便宜的pcie x4 的板。 +ep3c5
做dma图像数据采集 800mbytes/s。 稳定 而且很凉快:)

网友:
?您这是干吗用的,显卡吗?不动。求真相帝。

网友:
这得用啥硬盘存呀

网友:
这个做起来工作量好大。

网友:
不错.....膜拜
最近想做个pcie x1的,用哪个桥比较好一点?
不想直接上fpga,调试太麻烦

网友:
800mbytes 我靠 好好NB哦
是什么功能呢

楼主:
2楼正确 这是显卡

网友:
卖吗? 多少钱,我想买一块

另外,外接的什么接口?

楼主:
这是Dvi接口,但不是接显示器的,  用来远距离传输数据  加个dvi repeat可传输15m以上 给我的另外一块板

网友A:
DVI的延长传输,厉害,如果DVI能远传百米就好了

网友B:
能跑800Mbyte/s??
我Cyclone IV GX带PCIE硬核的、时钟跑125Mhz、4信道、也就只能跑500Mbyte/s啊
楼主用EP3C5跑800Mbyte实在牛B!
800Mbyte 4信道
也就是200Mbyte 1个信道
那楼主EP3C5的PCIE软核跑到了200Mhz的时钟??
膜拜膜拜!

网友:
提供原理图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开源一下,搞成个虚拟示波器?

网友C:
多屏哥又来发广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跑800Mbyte/s??
我Cyclone IV GX带PCIE硬核的、时钟跑125Mhz、4信道、也就只能跑500Mbyte/s啊
楼主用EP ...

人家用的是桥接芯片,没有PCI-E软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屏哥又来发广告了

有看到其他pciex4板的炫耀帖,忍不住发了个 其实只是想说明有其他形式来实现pcie x4 而且比fpga来实现便宜好多, 功耗小 速度又快 , 不要说我做广告嘛,我又不卖。
而且能给一些研发人员启发

网友:
确实是一种新思路。这种方案功耗肯定低很多。我的板子FPGA用手模感觉还是比较热,大约50度左右。另你的成本方面应该也便宜点吧。估计桥片应该不到100元。(考虑到焊接,量少的话多一个BGA焊接费用,量大有优势)。LZ干嘛不增加点缓存啊。比如DDRII什么的。通用性就更好了。缓存小的话不利于速度发挥。

网友:
桥接芯片的型号???

网友:
楼主用的桥接芯片是什么?

楼主:
Pi7c9x130. 图片上有的

网友:
楼主V5 ,期待进一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用的是桥接芯片,没有PCI-E软核

额原来是这样,没用过这种桥芯片
不过我看管脚占用那么多,单单做个采集很有优势
但是想加点其它功能,比如采集多路做叠加或缩放恐怕FPGA管脚就不够了

网友:
楼主给力啊,驱动呢,用什么驱动

网友:
你这个DVI可以做 MIPI CSI-2 的数据传输吗?

网友:
漂亮啊!以前设计过一块cpci的,看这也还不错!

网友:
不知楼主能否公布下原理图呢?

网友(2014-01-16):
楼主能否公布下原理图?

网友:
大牛哇。。。楼主得弄挺长时间吧。。×4自己做到800M!!

网友:
的确是种新思路,赞。

网友(2014-06-10):
很好呀  有没有空板 或者闲置的转让啊  想当开发板用啊~

网友:
请问lz,驱动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的延长传输,厉害,如果DVI能远传百米就好了

首先楼主牛叉。然后想几百米就上光纤吧。

网友(2015-01-22):
能开源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我也准备在弄这个,同求ls

网友E(2015-02-27):
PI7C9X130 的Forward bridge mode和Reverse bridge mode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应该是DVI的数据采集卡把,这个速度够牛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7C9X130 的Forward bridge mode和Reverse bridge mode是怎么控制的

看数据手册,应该有电阻上下拉,或通过EEPROM配置。

之前用过PLX类似的桥

网友:
PCIEx4 ->PI7C9X130 ->PCI ->FPGA ;FPGA实现PCI协议比较复杂啊,楼主是怎么做的?请教。

网友:
如果对FPGA的逻辑单元数量要求不高,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如果逻辑单元要求高,或者外部需要加ram,引脚用的多,这个估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