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keil 模块化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3-11-23):
最近在学模块化编程,看到别人的例子里,工程目录下有三个文件夹lst,out,src(.c和.h文件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
这三个文件夹是自己建的还是编译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呢?如果是自动生成的, 要怎么操作?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当然是自己建了,模块多了,这样条理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魔术棒里面有个output和listing选项卡,在里面新建就可以了

哦哦……谢谢了哈

网友:
src(.c和.h文件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 这个文件夹里面还可以建很多子文件夹,比如底层驱动直接操作硬件的一个文件夹,单片机配置相关一个文件夹、中间层协议一个文件夹、应用层函数一个文件夹。当有几千行上万行代码的时候分层很重要(你问的问题应该是分层问题,模块化更多说的是编程得模块化,比如一个函数只做一件事,不影响其他函数),这样结构清晰,调试也方便,后期维护要添加什么功能也很方便

网友:
找个教程看一下,很容易的

网友:
源文件对应好头文件,还有公共头文件,这样一来比较清晰!

网友:
嘿嘿 我一般分成prj src inc out si五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