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压该为多少

楼主(2013-11-23):
看了很多关于充电器的帖子,现在有一点不太明白,特来请教一下大家!
很多帖子中都说到充电是电流的大小,在外部电路弄个PWM来控制恒流不成问题,只是我不太明白的一点是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应该给多少?
打个比方,现在要给一个镍氢电池充电,测得电池两端电压时1V,那么这时候我是要给多少V的电压来对这个电池进行充电(电流假设我外部恒流为1/10C),这个外部施加的电压我是要给恒定的,还是随着充电后电池电压的升高而随着它升高...?
有谁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哈,谢谢...!

网友A:
恒流充的话,外施加电压必须随着充电后电池电压的升高而升高,否则就不是恒流充了;
充到一定的电压后要恒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充的话,外施加电压必须随着充电后电池电压的升高而升高,否则就不是恒流充了;
充到一定的电压后要恒 ...

那对于一颗5号的电池,我外部施加的电压应该比电池两端的电压高多少合适?如果是两颗5号电池串在一起,那我这电压又应该高多少呢...?谢谢你啊...!

网友:
跟电池内阻和要求的恒流充电电流有关;
可以拿一节未充满的电池和可调压直流电源做下实验,看看要多少施加电压。(串个电流表)

网友B:
在仅电流反馈的充电回路中,关注的是电流参数,电压是不需要知道多少的,也不需要控制。因为电压本身就是根据电池的特性决定的,是未知的。

网友C:
主要是电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仅电流反馈的充电回路中,关注的是电流参数,电压是不需要知道多少的,也不需要控制。因为电压本身就是根 ...

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对四颗5号电池串一起(电压低于5V),用外部直流电源5V的电压加上去,发现电流充不进去(很小,只有十多个毫安),慢慢旋转加大电压,电流随着增加,到6V时,我外面加的一个限流模块就起作用了,把电流恒定在一个数值。关键这时候用万用表来测,通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和我外部施加的电压一样(和断开时电池两端的电压不同)。

网友A:
实际电池的状态是:
                             一个理想的无内阻的电压源 + 串联的电阻
充电时,一部分电压用于能量转化,另一部分降在串联的电阻上了;
断开后,串联的电阻上没有电压降了,你测得的电压当然就比充电时测得的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流稳定

电流稳定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压要给多少,打个比方,外部给的电压比电池本身的电压还要小,这个时候就冲不进去了,可是应该高多少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池的状态是:
                             一个理想的无内阻的电压源 + 串联的电阻
充电时,一部 ...

恩,谢谢,有点明白了,所以在对电池进行AD采样时应该先断开充电,然后再测电池两端的电压,而非在充电的同时测两端的电压...?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对四颗5号电池串一起(电压低于5V),用外部直流电源5V的电压加上去,发现电流充 ...

你说的情况,这时候电流应该还没有到恒流的状态。
当电压升高,电路进入了恒流模式,这时候,外加的电压,与电池电压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所以,电压不是与电池的关键参数,而是决定是否进入恒流充电的状态的关键参数。

网友A:
我: 你猜。
你: 是的。
我:猜对了。

我曾经给一块锂电池以3.5A的电流充电,充到恒流、恒压转折点时外部施加电压为6.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你猜。
你: 是的。
我:猜对了。

哈哈, 那我明白了,电压自己取一个合适的值,外部限制为恒流,达到一定的情况下再转恒压充电,谢谢,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这时候电流应该还没有到恒流的状态。
当电压升高,电路进入了恒流模式,这时候,外加的电压 ...

哈哈,那我明白了,这样就能解释我恒流的时候电池两端电压是外加电压的情况了,谢谢,非常谢谢...!

网友:
输入电压可以取得稍大点不怕,因为在PWM控制环节电流是由小增大到恒流电流的,是可控的;
如果取小了就达不到预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