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AVR外部寻址时的端口设置?

楼主(2013-11-23):
用8515设置访问外部RAM时须要设置寄存器,如下
....
#define DA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2000)
........
MCUCR=0x80; //外部寻址使能
EMCUCR=0x00; //无等待
SFIOR=0x00; //高位字节全使用

DATA=0x55;
....
现在有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那PORTC端口怎么没输出呢?还是我的设置错了,请大神们指点啊

网友:
xdata是什么?

楼主:
定义的一个指针吧

网友:
我只知道51有xdata类型,AVR?也有?

楼主:
AVR里面没有,只是个人定义的 unsigned char *xdata=(unsigend cahr *)0x2000;从新定义一下指方便记忆 #define DATA *xdata 为方便略改为 #define DA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2000)

昨晚我用分析议测试了一下,高位地址是按照程序走的,但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了,如果我设置了地址后在程序中应该如何修改高位地址呢,例如我在程序一开始就设置了 0x2000 的地址,那我在程序中须要变动地址为 0x3000那应该如何实现,谢谢大神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