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fner 10 中DsnWrk和Prjpcb 的区别

楼主(2013-11-23):
RT

在Altium Desifner 10 中工作台.DsnWrk 和工程文件 .Prjpcb 有什么区别?一般是不是不用管DsnWrk 啊 用默认的就行 只是不同的设计用不同的Prjpcb 就行了?

网友A:
工作台.DsnWrk,顾名思义,就像一个很大的办公桌,可以有若干人在上面独立办公,而工程文件 .Prjpcb 就好比桌子上每个人所做相对独立的工作。一个工作台可以包含多个工程。
不知道我这么打比方对你理解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DsnWrk,顾名思义,就像一个很大的办公桌,可以有若干人在上面独立办公,而工程文件 .Prjpcb 就好比 ...

请问一下DsnWrk怎么用?我怎么每次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