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为什么接受字符串时候只能接收前两个啊

楼主(2013-11-23):
void Usart_Receive(void)    定义返回值类型,否则出错
{
  while((UCSRA&0x80))  判断是否有数据未读出
    {
        char i=0;
        i=UDR;
//        RDATA[0]=UDR;
        if ( (i==0x7b) && (RecvDataFlag = 0) )           //判断是否是数据开始标志
        {
            NewBeginFlag = 1;
            RecvDataFlag = 1;
            RecvDataLang=0;
        }
        else if ( RecvDataFlag )
        {
            if (RecvDataLang==7)//长度到达
            {
                if ( i == 0x7d )//是否是结束标志
                {
                    RDATA[RecvDataLang]=0;
                    NewBeginFlag = 1;
                }
                else //不是结束标志位
                {
                    RDATA[0]=0;
                }
                RecvDataLang = 0;
                RecvDataFlag = 0;   //置接收结束标志
                NewBeginFlag = 0;
            }
            else//长度没有到达
            {
                RDATA[RecvDataLang]=i;
            }
            RecvDataLang++;
            RDATA[RecvDataLang]=0;
        }
    }
}

网友:
if ( (i==0x7b) && (RecvDataFlag = 0) )           //判断是否是数据开始标志
     NewBeginFlag 刚变一接着变成0

既然有包头包尾为何还要判断接收长度

网友:
if ( (i==0x7b) && (RecvDataFlag = 0) )                  (RecvDataFlag = 0)这是判断还是赋值

楼主:
是大意了,可是我发现不能在接收数据的同事处理任何事情,不然就丢数据,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