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分析

楼主(2013-11-23):
请问这个电路中  E1, E2, R3, C1, R2的作用

电路功能是否是CDS1工作的时候  D1灭,
        当CDS1不工作的时候  D1亮,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图已经更新了,我这里估计是网速的原因,突然比较慢了

网友:
CDS1受光照的时候  D1亮一下就灭,无光的时候  D1灭。

楼主:
请问为什么
CDS1受光照的时候  ,  Q1是断开一会,就有导通了呢?

网友:
对e1电容充电实现的效果吧

楼主:
R3 与 C1这里似乎是构成了震荡,请问有那位大侠分析下呢?

楼主:
电路的原理基本弄清楚了,光照 CDS1,D1会亮一段时间,然后熄灭
这里的问题是(1)为什么要先E1电解电容呢,陶瓷电容(无极性)是否可以?
(2)E2作用是什么?
(3)C1,R3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是在Q2工作开始时,进一步保证Q1在关闭状态?

谢谢啊

网友A:
正反馈电路减小放大区域的时间, 防止LED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电路减小放大区域的时间, 防止LED微亮

感谢,请问能否说的再详细些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