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78K0 4.80.1最新破解

楼主(2013-11-23):
   看到有人需要,就花了1个小时破了下。放入以下路径执行下就可以->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

楼主(2014-09-13):
引用 网友A:
---START PATCHING---

[OFFSET PATCH]

丢个注册文件吧,呵呵~~
此注册文件就可完美破解,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78K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网友(2013-11-24):
78K0 没听说过,我用的ARM的版本。楼主牛人,都能自己破解软件,帮顶。

网友:
看了更新很诱人,下载去,,TKS

网友:
lz厉害,请请教下如何破解的

网友:
短期测试过,好用,赞1个,楼主高人

网友(2014-04-29):
楼主牛人,都能自己破解软件,帮顶。

网友(2014-09-09):
费劲安装 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下来看看,虽然没用过

网友A:
---START PATCHING---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icc78k.exe
Filesize Check : OK
CRC32 Check : skipped
Byte not found! File is already patched!
File patched!
Backup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icc78k.exe.BAK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icc78k0r.exe
Filesize Check : OK
CRC32 Check : skipped
Byte not found! File is already patch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sim.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tkserial.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sminicube.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siecube.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semu.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rsim.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rminitks.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riecube.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minicube.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iecube.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OFFSET PATCH]
Loading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78k\bin\78k0emu.dll
Filesize Check : Failed
Nothing patched!
ERROR

---PATCHING DONE---

试了下4.80.2不行,出现上面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PATCHING---

[OFFSET PATCH]

谢谢,版本不一样是会提示错误的,论坛有最新的注册机,你仔细找找

网友:
这是毛玩意78k0是啥

网友:
你是真心对我们这电工好呀,谢了

网友(2014-12-21):
引用 楼主:
谢谢,版本不一样是会提示错误的,论坛有最新的注册机,你仔细找找

试了下4.80.1 也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RT PATCHING---

[OFFSET PATCH]

请问 破解了吗?4802的 有破解的 方便打我下吗 谢谢啊 3781760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破解了吗?4802的 有破解的 方便打我下吗 谢谢啊 378176066

就在上面啊,你要仔细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在上面啊,你要仔细点啊

我的错误现象和9楼一样啊 还是不行哦

网友:
很想知道破解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错误现象和9楼一样啊 还是不行哦

用我14楼的方法,现在不用补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14楼的方法,现在不用补丁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网友(2015-07-22):
引用 楼主:
丢个注册文件吧,呵呵~~
此注册文件就可完美破解,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78K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安装上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请问大神们用的什么版本的IAR,需要到官网上下载IAR for RL78吗?好慢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