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组的 舵机 也是通过PID 调节的吗 数据是传感器返回来...

楼主(2013-11-24):
电磁组的 舵机 也是通过PID 调节的吗  数据是传感器返回来...

网友:
不然你想用什么调

网友A:
你是说电磁舵机吗?,如果是电磁舵机的话,没有角度反馈的,直接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磁舵机吗?,如果是电磁舵机的话,没有角度反馈的,直接pwm控制

这么犀利。

网友:
开环控制,没有反馈信号,好一点的就用直线舵机,在好点就用标准舵机

网友:
舵机是直接控制的吧

网友B:
你那电磁组的舵机本身不带反馈信号输出的,以前我们有将舵机中信号用导线引出来闭环控制,否则就是开环啦。
因为你没一个检测环节去查看舵机打角是否真正执行到了你输出的控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电磁组的舵机本身不带反馈信号输出的,以前我们有将舵机中信号用导线引出来闭环控制,否则就是开环啦。 ...

那转弯的大小 就得自己慢慢调试了吧。。。   PID 只能控制速度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转弯的大小 就得自己慢慢调试了吧。。。   PID 只能控制速度稳定?

具体PID应用你得去找专门资料了。
智能车有个专门论坛,里面很多讨论小车控制算法怎么做的

网友:
你直接调pwm值,就会出不同的角度,只是最好要有负载,不然看起来跟开关信号的差不多

楼主:
很好 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2015-02-25):
舵机控制 ,还在摸索

网友(2015-07-04):
舵机闭环控制怎么搞的?

网友:
可以加上陀螺仪实现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