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完了了,控制8个24V交流接触器,驱动2台双速电机

楼主(2013-11-24):
avr单片机控制2台双速电机实现正反转及高低速运行,接到任务时觉的这个项目太简单了,动作就4个正反高低,信心满满的保证完成任务,前几天把8个交流接触器线路连接好,负载电机没接,按下按键你猜怎么的,没按几下单片机就死机了,头皮发麻,心想电机还没接呢,光接触器就把单片机打蔫了,单位还有个搞plc的要笑死了,大家帮出出注意呀!

网友:
你直接用MCU控制接触器,不死才怪哩。光耦隔离+独立电源+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否则不死才怪。

网友:
如果只做一两台,算上开发成本,还是用PLC来的便宜,还稳定。

网友:
不死才怪

楼主:
电源lm2576- - -24v- - -5v,uln2803驱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5v供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lm2576- - -24v- - -5v,uln2803驱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5v供单片机,

先整个24V直流出来,在利用隔离DC-DC转为5V供单片机,单片机驱动光耦隔离控制uln2803,2803及继电器电源自己从24V哪整一个,控制部分有条件加金属外壳屏蔽。

网友:
活该搞PLC的笑死你
淘宝上300元的PLC都可以将这些问题处理的顺顺溜溜

结论就是:没玩明白就别随便拿单片机抢现成的PLC活, 做PLC的人不都是SB

网友:
可能跟接触器线圈功率关系比较大吧。我做过差不多的东西控制12个24V继电器,继电器线圈功率1W,负载功率最大1KW,每天2000次动作,做了100套,7X24小时跑1年多了,一个都没死过,从电源到驱动,没有任何隔离,看门狗都没用,用的STC。。

楼主:
不是我要抢plc的活,是老板为了设备的智能化用单片机+tft液晶+成本低廉,tft液晶屏幕画面,老板看了已经流口水了一个字漂亮,目前就这干扰有点头痛,争取下个星期搞定它,我还不信了

网友:
接触器接上灭弧器试试

网友:
上电路图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很早之前的一个产品也遇过有楼主一样的问题,AT89S通过6路非门控制UNL2003驱动24V的继电器(250VAC/10A X2)。继电器的输出还不带RC,售出去后出现工作时失控,然后再也没有订单了。库存板都还有,都成历史教训了。
附: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曾经因为接触器导致光耦输入误动作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要抢plc的活,是老板为了设备的智能化用单片机+tft液晶+成本低廉,tft液晶屏幕画面,老板看了已经流 ...

一年搞顺溜就是高手了。

网友:
上面已经有人说过了,其实就是将输出和mcu隔离而已
你的MCU单独供电,输出信号经过光耦等然后再和驱动电路连接.
MCU的电源单独供电并且做好抗干扰(先做抗传导干扰), 至于空间辐射的干扰,先不用考虑了.

网友:
接触器的干扰很大的   那个万用表放在旁边就知道了

楼主(2014-04-20):
换了款stc15f2k60的,真不是吹得非常稳定,同样控制电路没有死机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款stc15f2k60的,真不是吹得非常稳定,同样控制电路没有死机过

还没上现场就别说非常稳定,老老实实加光藕隔离吧!要不害死你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上现场就别说非常稳定,老老实实加光藕隔离吧!要不害死你自己!

今天 去了一个工厂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 驱动可控硅 根本没隔离。。。。。。用的好好的  关键人家一句批量好几年了。。。。。。
我过去都是加光耦隔离的。。。。。。。。比这个复杂 成本高。。。。。

现在 没办法要改成他们那个样子。。。。。。。。
用的stc单片机。。。。。。。。。。。。
(据说换成89s52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 去了一个工厂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 驱动可控硅 根本没隔离。。。。。。用的好好的  关键人家一句批量 ...

驱动LED,阻容电路也可以,用电源芯片也可以。阻容电路也可以用一年,但我会把阻容电路的丢垃圾桶。

网友:
隔离一方面,另外你的PCB 功底一定要很深才行,以前看过一个做类似设计的帖子,作者直接上PCB给大家分析,最后解决办法就是吧地线给重新分割了下就好多了!

楼主:
pcb没有铺铜,采用的是单点接地,没做隔离处理,软件上到是下了比较大的功课。

网友:
我们控制的13个220v三相交流接触器,电机是0.75kw到1.5kw,电机大部分正反转. 两台步进一个50N,一个20N都是220v进,两个380v变频器... 交流接触器每天多的5000下的吸合,都没出现过死机的事情.....就是差接近开关有点扛不住...   STM32...通讯.电源.ad.X.Y都隔离...出货不下于2000套...没出现过死机反馈...这样场合没隔离,啥都是虚的,深有体会...一言难尽...

网友:
工业现场只有你想不到的.......我有一个项目....现在还在改版...我之前那一版,我也下了苦功夫,所有的都给离..24v输出用的是智能MOS..电流电压都有足够余量...而且还加了VTS..反向二极管...结果第一批200台到四川..没事,第二批到常德...5%坏24v输出点..到现场才发现机械厂把一对快速转动齿轮由生铁换成了塑料...塑料高速旋转产生静电.可以看到打火近2cm的电弧,刚好我低压输出负载就在旁边..接地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没有铺铜,采用的是单点接地,没做隔离处理,软件上到是下了比较大的功课。 ...

没隔离...电源输入都没有滤波?  神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隔离...电源输入都没有滤波?  神才!

哇靠,电源输入前端用了TVS,电源滤波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靠,电源输入前端用了TVS,电源滤波能没有吗

EMC滤波 ...唉...

网友:
一个单片机控制50个正泰接触器,同时吸合同时断开,毫无压力,

网友: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电路震动,会引入噪声,导致继电器乱打;
后来我在控制继电器的驱动的时钟上加了个电容,就不乱打了。
这是不是EMC滤波电容。
谢谢。

网友:
AVR没坏吧?

网友:
一般要加隔离的,直接连IO口的话

楼主:
电源前端加了ntc tvs了,都达到要求了,要EMC滤波干吗,电子设备只要达到要求元器件能少为好,接触点少了质量自然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