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xFly科研用F4 9150 wifi小四轴开源啦~

楼主(2013-11-24):
到100楼开放PCB工程文件,200楼开放android上位机工程文件

首先是一大堆的感谢,太多人的帮助,感谢不完了…………首先要说明,这个PCB工程的出现要感谢论坛上的台湾大哥 john800422 开源了自己的飞控板的工程文件,我这样的没啥基础的小弟们才能学会如何制板,也才能开发出这套F4的飞控。要感谢论坛上第一个做wifi小四轴的小哥,那小哥确实花了好多功夫才把RTT自带的那个基本没法用的wifi驱动移植上来的……要不是那小哥后来蒸发了,我怎么想买他的板子都买不到,也许我也就不会做这个小四轴了…………wifi部分基本是参照这小哥的思路来的,虽然这小哥没提供多少资料,但是在我从新移植的过程中却在网络上各处搜到了这小哥当时移植驱动留下的足迹,确实非常困难,感谢这小哥之前一年多的辛勤付出。飞控程序继续沿用我之前的“山猫飞控”,鉴于硬件的增强,算法相应参数也做了适当的调整,性能提高了不少。感谢俊哥提供了最初的算法支持,无雪大神传授惯导经验,猴哥等人讨论控制算法,嘉哥条哥拓哥……………………果然感谢不完了…………

本次更新废除了几乎全部的商业软件和代码(操作系统由uCIII换成了RTT,上位机全部使用java开发,3D引擎图表引擎摇杆驱动均为开源协议),整个飞控从此严格遵守GPLv2协议,使用该代码的人需要开源自己的相关代码。

好了,开始介绍我的LynxFly吧~

该飞机面向有科研和强烈学习意向的小伙伴们使用,如果只是想玩的话你肯定不会喜欢这套四轴的,主要设计思想是提供一个高性能的控制和姿态算法验证平台,因此牺牲了许多“玩”的性能,耗电大飞行时间较短,却大幅的提高了通信和运算的能力。该机可以承载很大的通信数据量,通信部分我已经做了多线程时线程安全的考虑,可以随意的printf给上位机,完全不用自己考虑线程安全和数据胡乱穿插的问题(还没测试过最大能承载多大的数据量,但是实时发送存储飞控数据已经足够了)。最关键的是中央最优越的地理位置被一颗螺丝孔霸占了……这是做控制算法的人所必须的,连接万向节测试控制效果。
上下位机软件的开发遵循“最简,方便修改”的原则,实现了大多数的功能,但是没有把程序写到“很大很复杂”,这样使用我程序的小伙伴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找到核心代码并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改。

硬件:
为了更好的兼容台湾大哥 john800422以后的硬件和代码,电路连线未做大幅更改,仅将按键换了IO口。
主控:STM32F405RGT6
传感器: MPU9150+ms5611
通信: 完全的wifi通信 WM-G-MR-09
锂电充电:TP4056
SD卡: 支持
USB:支持 但目前没有驱动,仅提供充电
遥控方式: 航模手柄(接收机会超重,不建议使用),电脑USB游戏手柄,android手机(2.3以上可以遥控,4.0以上支持多点触控遥控)
电池: 300mah航模1s动力锂电池
电机驱动:MOS管驱动,带续流与匹配电容(没有试验条件暂时没法确定匹配电容的容量)
电机: 716空心杯电机 配46mm桨
重量: 含电池39.3g 不含电池30.4g
最大特点: 中央螺丝孔设计,可以连接转杆和万向节,方便进行控制和姿态算法的测试。

软件:
下位机:RT-Thread实时开源操作系统,UDP wifi通信,山猫飞控,SWD编程,不支持无线下载固件。
上位机:JAVA上位机,可接主流各种游戏手柄,强实时的3D姿态显示,飞控各种数据实时图表显示,自动记录并保存为excel格式
android上位机:目前只提供虚拟摇杆的控制方式,3D姿态显示和体感控制暂时没有时间开发。

飞控算法:
导航:梯度法的全姿态姿态解算,200Hz姿态输出,仿DMP的自动陀螺0飘校准,磁阻融合姿态可以使用,但在室内环境下变化实在太大,会影响整体的姿态而被我暂时关闭了。有简单的惯导空间位移输出,但在简单的校准情况下漂移异常严重,仅空间速度勉强可用。在使用无雪大神的椭球拟合矫正加计和磁阻以后可以实现能用的空间位移输出,但是由于是付费软件的关系没有加到我的代码中,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找无雪大神购买。
控制:目前仅提供位置式PID的姿态控制 100Hz控制,以及单轴的自适应控制(原因见以前文章),稳定性上肯定是不如wmc的小四轴的(比如兔斯基),但是可以更好的理解控制的内涵而被我固执的保留了下来……飞机自带在线系统辨识的代码,可以提供几组在“最优参数范围”内的位置式PID参数供大家使用,所以该飞机只适合有科研和强烈学习意向的小伙伴们使用,如果只是想玩的话你肯定不会喜欢这套四轴的。

图片位~~~~~~~~~~~~~~~~~~~~~~~~~~~~~~~~~~~~~~~~~~~~~

视频位~~~~~~~~~~~~~~~~~~~~~~~~~~~~~~~~~~~~~~~~~~~~~~

手机控制LynxFly飞行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2MDMwMzky.html

万向节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1MjMyMTIw.html

本人不是专业做四旋翼的,现在研究生工作非常忙,所以不会考虑大规模的卖东西,当然,有强烈需求的还是很欢迎和我联系的~学生做四轴想要得到的是更多的交流和知识,非常欢迎大家与我联系共同进步,我也会开放我的代码供大家参考,扣扣巴斯六舅三思六舅。

附件已经上传完毕
http://pan.baidu.com/s/1oZBDM
感谢阿莫大大加的反删除……虽然还不知道是咋个原理 嘿嘿~

LynxFly小四轴实验平台淘宝链接已贴出~
http://2.taobao.com/item.htm?id=36259903171

网友A:
猞猁,赞你一个。哈哈

楼主:
占楼发附件…………居然没抢到沙发…………

这里是java上位机的附件,里面有一个eclipse的工程和一个需要用到的额外的3D引擎,需要自行安装eclipse和java的安装环境。

网友:
相当不错的!支持开源

网友:
我也来顶下 猞猁兄~

楼主:
呜嗷……沙发被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猞猁,赞你一个。哈哈

哈哈 谢无雪大神支持~

楼主:
Z哥你的帖子咋被自动隐藏了咧?新头像很酷啊~

楼主:
嘎嘎 就不一一回复了啊~

网友:
这样的的贴子,一定要顶.

网友:
第一时间,热烈祝贺~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了 真漂亮  祝贺!

网友:
猞猁  速度很快啊  顶一个

网友B:
铺这么多铜,不沉么·····

网友:
怎么还有个小鸡鸡

网友:
果断人工置顶!

网友C:
楼主厉害啊

顺便问下楼主读研在搞哪方面的项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这么多铜,不沉么·····

确实有些沉 当时是为了减小电机磁场的影响增大电机的电流的 也是为了F4 wifi TP4056 LDO这几个产热大户散热用的……结果确实比较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猞猁  速度很快啊  顶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

顺便问下楼主读研在搞哪方面的项目啊

方向未定 但是肯定不是飞机了 吼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向未定 但是肯定不是飞机了 吼吼

楼主,研一的有机会做项目吗?听说研一上课,研二做项目,研三就找工作啦,不知真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研一的有机会做项目吗?听说研一上课,研二做项目,研三就找工作啦,不知真假啊 ...

这得看学校和老师了……我们这儿到研二才第一次见到导师  囧死了

网友:
很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E:
不错,狂顶啊!!你的自适应效果这次怎么样?

网友:
非常感谢,希望不要蒸发了.

网友:
相当不错,先顶后仔细看

网友:
最近研究四轴算法,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狂顶啊!!你的自适应效果这次怎么样?

这个平台就是拿来验证自适应用的 不危险 失控了不会伤到人 打坏了桨也不会心疼 所以说咧~嘿嘿 现在还是维持之前的进度 刚把平台搭好 还没开始验证控制算法呢

网友:
mark mark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100楼100楼

网友F:
最近也在打算做做wifi四轴。请问楼主用WM-G-MR-09,为什么没用88w8686,看到一些人用后者,你推荐呢?WM-G-MR-09好用吗?
ms5611这个好像是测海拔的吧?wifi高度不会太高,么多大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打算做做wifi四轴。请问楼主用WM-G-MR-09,为什么没用88w8686,看到一些人用后者,你推荐呢?WM-G- ...

我发现WM-G-MR-09和88w8686是一个芯片,哈哈,刚开始研究,还在了解阶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

顺便问下楼主读研在搞哪方面的项目啊

"严禁处理涉密信息!"

网友:
挺不错,测试架简陋了点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WM-G-MR-09和88w8686是一个芯片,哈哈,刚开始研究,还在了解阶段

嗯 是的 mr 09是8686的系统级封装 气压计在这里却是用处不大 当时是听说它的分辨率很高 准备拿来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禁处理涉密信息!"

咩哈哈哈哈 我很开心的笑了~

网友:
lz大公无私!重量级资料

网友:
楼主大神必然是学自控的,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赞, 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又一个牛人出现了,顶啊

网友:
强烈关注一下呀!

网友:
LZ牛人啊,关注中

楼主:
LynxFly小四轴实验平台淘宝链接~~~~:

楼主:
LynxFly小四轴实验平台淘宝链接 http://2.taobao.com/item.htm?id=36259903171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我也很喜欢飞控,最近自己在搞,目前有很多问题,希望楼主不吝赐教!!QQ419500541

网友:
视频很有喜感,技术也不错
什么时候搞个统一平台,把水平搞上去,apm那样,技术都不错,就是没个像样的产出

网友:
我也过来顶一下,感觉STM32F4xx系列的外设做的简单易用,什么时候FREESCALE的外设也做的这么好用就爽了.

网友:
呦.........支持开源,谢谢LZ,虽然现在不做,但是mark先

网友:
让我们学飞行器的怎么办

网友:
我是专业做四轴的,可是现在板子还没画好。。。蛋了个疼的

网友:
学习一下算法,多谢LZ的开源

网友:
LZ高人呀,持续关注中

网友:
LZ软硬件精通!

网友:
为200楼,添砖加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占楼发附件…………居然没抢到沙发…………

这里是java上位机的附件,里面有一个eclipse的工程和一个需要 ...

给点教程,上位机和下位机怎么联通测试??

网友:
好像你android程序和其他测试程序没有提供哦

网友:
这个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点教程,上位机和下位机怎么联通测试??

哈哈 首先恭喜你成功运行了我的上位机 下位机配置的是固定IP 所以路由器要设置到与下位机中的设置是一样的 为了代码尽可能的好更改 现在上位机如果要接收飞控输出的数据的话要把IP地址设为20 最好是先启动下位机 下位机上电后处于充电状态 仅亮一个彩灯显示电池电量,按启动按钮后开始飞机自检,定义了许多状态的显示,需要在程序中查看,等蓝灯慢速闪烁表示已与路由器联通。这时启动上位机飞机即可,需要在上位机上,飞控显示流水灯既表示联通摇杆并解锁电机,上位机点击测量数据自动发送(MMA)则飞机开始向该上位机发送数据,图表、姿态、数据存储既开始工作。

android工程如果顶到200楼我才开放呢,想看下这样一个平台是不是大家需要的 嘿嘿

新的使用了改进PID控制策略的万向节展示 实际飞行效果很好最近实在忙不过来了 来不及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wMDE0NzQw.html

网友:
楼主,配件问题如何解决呢,最近打算开始搞这个,但是没配件卖可不好!!!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不一定要到几百楼这个说法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首先恭喜你成功运行了我的上位机 下位机配置的是固定IP 所以路由器要设置到与下位机中的设置是一样 ...

哈哈,卖这么多关子,好吧慢慢等着看看你的玩意儿有什么特别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卖这么多关子,好吧慢慢等着看看你的玩意儿有什么特别的没。

!!! 哪有卖关子 最关键的飞控 上位机 连电路工程文件都马上要给了还叫卖关子啊?android那个小程序一共没几行 噱头而已罢了 稍微学两天谁都搞的定的东西

网友:
开放pcb工程

网友:
抢占100楼

楼主:
呃 z哥…………

这个是AD13做的工程文件 主要参照了台湾大哥的工程 板子没有大问题 wifi功率比较大 给wifi供电的LDO会比较烫 但是不会烧 已经用了很久了

没有账号的可以来这里:
http://pan.baidu.com/s/1gSPbw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z哥…………

这个是AD13做的工程文件 主要参照了台湾大哥的工程 板子没有大问题 wifi功率比较大 给wi ...

老大,有没有原件清单啥的啊?

网友:
好东西,学习wifi的好文件

网友:
再来顶一下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好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 哪有卖关子 最关键的飞控 上位机 连电路工程文件都马上要给了还叫卖关子啊?android那个小程序一共没 ...

支持,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 z哥…………

这个是AD13做的工程文件 主要参照了台湾大哥的工程 板子没有大问题 wifi功率比较大 给wi ...

工程文件为何下载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文件为何下载不了了

昨天不知道啥情况 今天已修复链接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I:
楼主的万向节哪买的呀,有没有淘宝链接,测试起来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万向节哪买的呀,有没有淘宝链接,测试起来很方便啊

淘宝上很多的 4*3mm的万向节

网友:
还不到100楼吗?我顶。

网友:
请教楼主:

if(ex != 0.0f && ey != 0.0f && ez != 0.0f)        //这句话的作用?
   {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exInt = exInt + ex*Ki * halfT;                           //乘以采样周期的一半
      eyInt = eyInt + ey*Ki * halfT;
      ezInt = ezInt + ez*Ki * halfT;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1.这段代码中if(ex != 0.0f && ey != 0.0f && ez != 0.0f)的作用是什么?这个AHRS算法我之前搞了好久没弄好,加上你代码中的这句就能用了,求教。。
2. exInt = exInt + ex*Ki * halfT;为何还要乘以采样周期的一半?

网友:
100都过了,200楼还会远么?求下位机程序!

楼主:
e 你一定是发错人了…………这段代码不是我的飞控中的……囧nnnnnnn

网友:
速度顶起,冲击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e 你一定是发错人了…………这段代码不是我的飞控中的……囧nnnnnnn

好像确实发错了,没关系,帮你盖层楼。。。。。

网友J:
猞猁,你的空心杯电机坏过没有呢?

网友:
确实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必须顶起,坐等100楼啊

网友K:
必须顶起,坐等200楼。原理图整理了一下,楼主fsy和GND弄成一个网络了,要修改一下吧?LB和RB相关的MOS、接口、电阻放的位置好像也反了哇,没有程序不敢确认,但是网络标号和位置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z哥…………

这个是AD13做的工程文件 主要参照了台湾大哥的工程 板子没有大问题 wifi功率比较大 给wi ...

谢谢楼主分享,下下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猞猁,你的空心杯电机坏过没有呢?

飞的次数少 目前还没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必须顶起,坐等200楼。原理图整理了一下,楼主fsy和GND弄成一个网络了,要修改一下吧?LB和RB相关的MOS、接 ...

嗯 是的 这俩是一个网络了 不过没问题 AD乱给命名就命名成fsy了 MOS定义没有错 1234的标号和PWM的标号34确实有反 这个程序是必须得有辨别的 大哥看的果然仔细啊~哈哈~

网友:
帮顶到200楼哦

网友:
必须挺啊

网友L:
上位机运行:台式机+usbWIFI 可以运行吗,到200楼公开时,android手机源码是体态控制的吗.

网友:
顶到200楼
赞一个!

网友M:
顶到200楼
电机是直接焊在pcb板上了吗?

网友:
继续顶到200

网友:
顶起,奉献光荣!

网友J:
再看了一下,有点吃惊:716空心杯+46mm正反桨竟然可以拉动起飞重量40g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位机运行:台式机+usbWIFI 可以运行吗,到200楼公开时,android手机源码是体态控制的吗.
谢谢! ...

不是体感控制的 就是普通的两个摇杆 而已……其实大家不用纠结这个工程的……真的很简单 没几句话 200楼啥的不过是个噱 这个程序随便看两天android就写的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到200楼
电机是直接焊在pcb板上了吗?

电机是热熔胶粘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看了一下,有点吃惊:716空心杯+46mm正反桨竟然可以拉动起飞重量40g的飞机!? ...

嗯 拉得动 吼吼 但是飞不了多久了

网友N:
顶到200楼,android端的很需要呐
楼主早点释放出来吧,这么多人来捧场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猞猁,赞你一个。哈哈

大神,对你的椭球磁阻加速度校正代码比较感兴趣,源代码付费购买么?什么价格呀,用的什么处理器?学生党,在matlab里面很容易就搞定了,下位机真不好弄,学习一下,请大神不要报高价哟。如果有多轴正交性校正算法就更好了
之前的号弄不见了,现在还不能pm,见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对你的椭球磁阻加速度校正代码比较感兴趣,源代码付费购买么?什么价格呀,用的什么处理器?学生党 ...

额。C代码的我是实现了,用的STM32F103,价格有点贵,估计学生党买不起 。 至于你说的MATLAB很好实现,我是不赞同的 没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到200楼,android端的很需要呐
楼主早点释放出来吧,这么多人来捧场了

好吧,我就不继续卖关子玩了,android端的程序真的很简单,放在附件中了,要注意摇杆是在view下实现的,4.0之前的SDK多点触控不支持起点在多个view下,所以工程基于4.0的sdk开发,如果手机是2.x版本的,可以改下API版本勉强用 但是就只能两只手交替操作了,非得让2.x也能用的可以仿照那堆商业的android遥控器,在一个view中画两个摇杆,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不方便布局,不方便增加新的功能,比如我的那个LOGO的位置,其实是准备留给3D姿态显示或者摄像头的,这两个都是可实现的。对了 另外一点得提醒使用这段代码的同志们,这个代码中使用的UDP通信方式与常见的UDP通信方式有区别,由于楼主是j2ee出身,用了java.nio的非阻塞式的UDP通信,非阻塞式的编程会有些许有别于传统阻塞式的方式,性能优越却不是很方便,提醒大家注意。

楼主前段时间有点飞机玩多了,被老板抓到 安排了个工作量超大的任务,又没有时间弄飞机了……估计又要消失好久了……没有及时回复到大家见谅见谅啦~

这个帖子到此就可以自然的下沉了,哈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以后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的话楼主会重新做一版通用飞控,届时会想办法完善自适应和空间惯性闭环的控制 争取向室内定点迈进。其实做开源最希望得到的是大家使用以后的反馈,如果真的能有很多人用到我们开源的代码或内容,告诉他,反馈他一些使用中碰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改进措施,将是对作者最大的鼓舞。一个人闷头自己搞,注定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就不继续卖关子玩了,android端的程序真的很简单,放在附件中了,要注意摇杆是在view下实现的,4 ...

楼主关于开源的想法真不错!!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发附件…………居然没抢到沙发…………

这里是java上位机的附件,里面有一个eclipse的工程和一个需要 ...

楼主,你这个为啥下载之后不能解压啊,显示文件数据错误

网友(2014-01-02):
楼主,有空继续啊 ,还想问下你,你的四轴在4.1和4.2能建立WIFI连接吗?我也做了个类似的,但4.1以上的就连接不了,为什么啊?

网友(2014-03-08):
看了这么多帖子 越看越乱。。。

网友:
顶起来,这么NB!!!

网友:
楼主在阿莫发的上位机附件与百度网盘的附件里面的是不是一样啊?
我看你在5楼发的附件貌似比你在网盘里面发的附件大啊!!避免重复下载!!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记号,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万向节是4*3的,那个杆子的规格是多少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必须顶起啊!

网友(2014-06-04):
挺好的,继续支持!

网友:
硬件是STM32F4 是不是可以装上摄像头?

网友H:
爬楼真累,啥时候到200楼!!!!!!!!!!!!!!!!!!!!!!!11

网友:
硬件是STM32F4 是不是可以装上摄像头?做成带摄像头的四轴航拍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次数少 目前还没怀过……

怀过……二胎?

网友P:
硬件是STM32F4 是不是可以装上摄像头?做成带摄像头的四轴航拍才爽?
大家对这个不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硬件是STM32F4 是不是可以装上摄像头?做成带摄像头的四轴航拍才爽?
大家对这个不感兴趣? ...

呵呵,对安装高清摄像头 实时画面回传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H:
爬楼真累,啥时候到200楼!!!!!!!!!!!!!!!!!!!!!!!11 ...

应该是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就不继续卖关子玩了,android端的程序真的很简单,放在附件中了,要注意摇杆是在view下实现的,4 ...

希望MDK工程发送完整 打开工程后什么都没有添加

网友:
楼主,你PID控制中的误差角度的单位是弧度还是角度呢?
盼回复。

网友(2014-07-16):
楼主的pcb丝印层没有标注小元件的阻值啊什么的,焊接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赞,多多交流!

网友:
我也顶一楼,帖子别沉了

网友:
这个的确不错

网友:
精神上给予强力支持

网友:
这个绝对要顶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2014-09-03):
300 马上到啦。嘿嘿

网友:
顶起,刚刚开始关注四轴飞控设计

网友:
火速占位

网友:
最近进了几个玩具四轴,有个没陀螺仪的,飞起来到处漂,看它的四轴桨到中心的距离,不是很对称。有祖陀螺仪的相对好点。

网友:
继续盖楼,加油

网友:
再加一层,更上一层楼,加油

网友:
200楼~~快快

网友:
赞,考虑入手

网友(2014-10-03):
多谢楼主,为200楼贡献一份力量

网友:
好东西,学到不少。

网友:
楼主的java上位机解压不出来。。求发一份  554835810@qq.com

网友:
楼主说的开源PCB呢,人呢?!!?!

网友:
上位机为啥下下来打不开啊

网友(2015-03-07):
9150是用硬件的DM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