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banging和io模拟通讯协议原来是一回事

楼主(2013-11-24):
下面是摘录:

 Bit-banging 是一种用软件替代专职硬件的串行通信的技术。软件直接对微处理器的管脚的状态进行设置和采样,其功能涵盖诸如:时钟,电平,同步等所有参数。与此不同的是(传统的串行通信技术中),专职硬件诸如 modem、UART 或者 位移寄存器等一般是用来处理这些参数并且提供一个(缓存)的数据接口,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同信号处理无关。实现 Bit-banging 技术的成本可以是很低的,比如利用 嵌入式系统。

  尽管它同“骇客”有些关联,bit-banging 具有明显优点诸如:让相同的设备运行不同的协议而只需很小的(甚至不需)硬件的改动。借助很少的额外设备,我们也许可以从数字管脚(数字终端)可以得到视频信号。

  bit-banging 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在软件仿真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比同样功能的专职硬件大。微处理器过忙地从管脚采样和发送采样信号到管脚。在同等微处理器处理能力下,系统常常会有些噪音。尽管如此,如果bit-banging 仅仅是相应硬件中断的例程的话,这些影响便微乎其微。

另一个摘录:
http://blog.csdn.net/android83/article/details/6034621

      在了解了基本的SPI之后,在Linux内核源码里面,发现关于SPI来说,有个叫做bitbang的东西,所以有点迷惑,想搞清楚bitbang是啥意思。

      找了点资料,大概看明白了:

      首先,对于多数情况来说,我们所用的SPI,都是有对应的SPI的控制器的,其负责和外部SPI设备进行通信,负责两者通信时候的信号之间的同步,保证信号的timing都符合SPI协议,保证可以正常进行SPI通信。

      但是有些时候,没有此对应的硬件上的SPI控制器,而还想要和SPI设备通信,那么就只能用GPIO端口去模拟对应的SPI接口的对应的pin:片选CS,数据输入Data In,数据输出Data Out,始终Clock,去模拟SPI协议,和对应spi设备进行通信。所以,此时你对每个端口的操作,作为编程者,你自己要去负责信号的同步,保证timing符合协议规定,才能正常进行SPI通信。

      这样的SPI的bit-bang,优点是不需要SPI的控制器了,但是缺点很明显,除了要用户自己负责同步,timing等事情之外,相对来说,即使本身SPI设备支持以很高的频率运行,可以实现很好的性能,但是以bit-bang的方式去使用的话,实际性能往往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