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郭老大的51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的定义编码有点疑惑向.....

楼主(2013-11-24):
编码定义unsigned char code table[]={........}他的书上有一句话是这么描述的:单片机C语言中定义数组时是占用内存空间的,而定义编码时是直接分配到程序空间中,编码后编码占用的是程序存储空间,而非内存空间。
他的意思也很明白:编码经编译后占用的是程序存储空间而非内存空间。但是我疑惑单片机的内存空间是指什么,自我认为不就是包括数据存储空间和程序存储空间吗?那怎么能说是不占用内存空间呢。因为我i初学单片机有很多地方理解不够特意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纠结于文字游戏无意义

网友: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unsigned char table[]={........}

这2句可是不一样的唷,亲
第一个是直接写在FLASH上了
第二个是写在RAM上
至于这2个有啥区别,嗯嗯,自己去看书

网友:
大概的意思是对的,较这个真没啥意思。他的内存应该就是指RAM。

网友:
复习一下

网友:
你考试肯定很厉害

网友A:
区别就是CODE.
有CODE,在FLASH.
无,在RAM.

网友:
有无code,都是写在flash上的

网友:
kafeiwutang 发表于 8 分钟前
有无code,都是写在flash上的

有无CODE不是都写在RAM中。

网友:
内存分ROM 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CODE.
有CODE,在FLASH.
无,在RAM.

+1..................

网友:
电脑的硬盘和内存不是一个意思吧,单片机的数据和程序存储器就是内存和硬盘的关系。

网友(2014-04-12):
存在不同地方,运行起来速 度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两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