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的总结

楼主(2013-11-24):
电荷泵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用到些,比如桥式电路中高边NMOS的驱动,运放的负电源等。当然有时候也不必,比如桥式中可以换成PMOS但是成本和RDS的原因导致不行,还有可以隔离驱动不过成本会有提高(当然电荷泵也有缺点--占空比的问题,可以利用主动升压的方案)。运放呢可以提供一定的偏置电压提高整体的工作点,但是共模电压势必有影响。。而电荷泵是一种简单成本低廉的低电流方案,好处就是不需要电感,所以不会有EMI问题,其主要原理用到了电荷的转移和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下面贴出几种常用的电路,第一个是一个2X的电荷泵,唯一注意的就是二极管的压降会对输出电压产生影响,我们一般选择肖特基二极管,这里仿真就先随便选个了:

下面是个负压的电荷泵:

想必这是不用集成芯片的情况下大家常用的2个电路。。上面2个图的工作原理很简单,主要分2部分析。。首先是飞跨电容的充电之后放电。。为了分析简单呢,上面的仿真模型电容的ESR和ESL和电压的内阻都没有设置。。如果用单片机产生PWM就需要注意电流的大小,因为电容ESR很小,所以充电的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所以最好经过一级缓冲器:比如推挽或者数字芯片。。下面是上面2个图PWM输出电流大小,看出瞬态电流会很大:

第一副图可以简单计算,假设输出电容够大,即输出电压稳定,并忽略二极管压降。所以(V1+V2-Vout)*C1=Iout*T---所以C1=Iout/(V1+V2-Vout)*f。。可见f越大,c可以越小。。第二幅图计算一样。。
下面是1.5倍压,和3倍压的等效电路图:

下面是一些常用的电荷泵芯片:ICL7660,MAX660,MAX682,ADM8660,LT1054,TCM828,MAX1673,MAX662A,AIC1841,ADM660,ADM8828,TC962,TC7662A,ICL7662,Si7661,MAX881R,ADP3603~ADP3605,AIC1840/1841。。。

倍压整流也属于电荷泵。。下面是两种常用的结构,每种结构都有各种的优缺点:

主要体现在电容的耐压和大小。。

下面的图是芯片内部常用的等效图:

与上面的第一副图一个意思。。普遍取输出电容为Cf的10倍。对于考虑ESR和Rds的计算是根据充放电的时间常数来算,仅仅列出D=0.5的情况下的一些值:
1,Iin=2Iout---根据Cf电容在平衡时的电荷守恒;
2,效率=(Vout*Iout)/(Vin*Iin)=Vout/2Vin--所以当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2倍时效率最高;
3,Vout=2Vin-(2Rds+ESR)Iout/(1-D)*D---所以D=0.5时电压转换率最高;
4,损耗PRds+Pesr=Iout^2*(2Rds+ESR)/D*(1-D)--D=0.5时损耗最小;
5,Cf*△Vf=Iout*T--平衡时一个周期输出的电荷量就是Cf上电荷的损失--输入的纹波电流△Ion=△Vf/(2Rds+ESR);
6,对于输出纹波,不知道大家平时如何计算,可以计算出三个量:ESR,Xc,△V=Iout*DT/Cout。。我认为最准确的计算是:(ESR+Xc)*纹波电流^2 和 △V^2相加开平方。。。

关于二个一般选择肖特基,电容的选择一般选择低ESR的陶瓷电容,为何不选钽电容或者铝电解呢,ESR是一个原因,而且电流的流向是双向的,给出陶瓷电容的选择:

网友:
背景花纹颜色太深 影响阅读

网友:
这背景太花了,我还以为缓存又错乱了。。。

网友:
这个总结挺好!

网友:
MARK 电荷泵
运放的负压是用电荷泵产生的。

网友:
学习了 电荷泵

网友:
顶一下~~准备搞下电荷泵

网友(2014-01-14):
电荷泵怎么稳压?

网友:
(V1+V2-Vout)*C1=Iout*T,所以C1=Iout/(V1+V2-Vout)*f,Iout=C1*(V1+V2-Vout)*f,结论是频率越高,采用的C1越小,同时负载电流越大。产品中用到的一款芯片,PWM频率约45KHz,C1为220nF,驱动NMOS最大PWM载波频率为4KHz,不知道怎么算驱动电流?
Vout=V1+V2-2Vd(Vd为二极管压降),因此Iout=C1*2Vd*f,如果采用4148,Vd=0.7V,C1=100nF,f=135KHz,那么Iout=18.9mA。
日本的一款片子采用上述参数,在V1=12V,V2=6.2V ,CL=3000pF,Gate RL=100欧时,给出的MOSFET预驱动时间为9ms,不知如何计算此值?
下面给出该片子的电荷泵原理图:

网友(2014-09-28):
MARK一下,虽然看不懂~

网友:
这个,也不太懂,顶一下。

网友:
十分感谢!很有用

网友:
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图文并茂,好文。

网友:
记号,需要时来取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
先标记,有空好好看

网友:
dcdc的鼻祖

网友:
在一些场合要求不高的电路中还是比较推荐采用

网友:
不太懂得 帮顶

网友:
电荷泵很高升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电容升压电路,原来是用交流信号能过二极管和电容升压,这里用MOS管交替通断把直流变交流而已。   只适合高压低电流负载。如果要加大电流就要加大电容,体积会变很大。

网友(2014-11-05):
这个不错,03年选用电荷泵的时候是茫然中的。

网友:
留待日后看懂

网友(2016-04-29):
学习了,楼主能讲讲电荷泵驱动H桥Nmos管时占空比不能为100%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