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AM的使用(转发)

楼主(2013-11-24):
梳理一下之前一直疑惑的几个小问题吧。以一款51内核的STC89C52单片机作为说明,STC89C52具有8K字节Flash,512字节RAM,看门狗定时器等,其他资源不在今天讨论主题之内,不再赘述。
先说说自己之前的误区,以前提到片内RAM和片外RAM的时候,总是以为片内RAM就是52单片机512字节的RAM,片外RAM的扩展是很多经典单片机教材里都讲述的,P0口是地址低八位兼数据总线,P2是地址高八位,当扩展RAM的时候,WR,RD,ALE,P0,P2怎么怎么接,巴拉巴拉。。。但在此处,512字节的RAM并不是我原来认为的那样全部是内部RAM,事实上,它的前256Byte是真正的片内RAM,而后256Byte是集成的片外RAM。注意,它俩的访问方式是有区别的。下面进行说明: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i = 0;
uint j = 0;
uchar code table[] = {.....};
当时定义数据类型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idata,bdata,pdata,xdata这些关键字是干什么的。

这也就导致了每次编译完,总是会出现 xdata = 0 的字样,当时自己竟然没有深究它们是干什么的,更别说去看M51文件了。
另外,在keil的option->target的选项中,有一项Memory Model中有如下图2的三种模式,也是自己没注意过的。当然,这里也是与今天讲的主题相关的。

好,到此为止,大家应该明白了,idata,bdata,data,xdata,pdata这些关键字 以及编译器的相关选项都是与变量在内存中的分配有关系的。
1.片内256字节RAM已经足够容纳我们定义的所有变量,
一、当Memory Model选为small模式,这时,定义变量时,加不加idata,data这两个关键字,都不影响变量存储的位置(均存放在前256字节中)。但若这样使用:
uchar xdata i = 0;

uchar pdata i = 0;
那么这个 i 便存放在了集成片外RAM中,xdata pdata存在读取速度上的差别。
二、当Memory Model选为compact或large模式, 这时定义变量时,如果不加关键词,即
uchar i = 0;
uint j = 0;
那么,i 与 j 是存放在集成片外RAM中的。此时,如果要将变量搬移到片内RAM,则要加关键字:
uchar idata i = 0;
uint idata j = 0;
或者
uchar data i = 0;
uint data j = 0;    //bdata支持位操作同时也将变量放在片内RAM

2.片内256字节RAM不够用时,一般我们就直接使用compact 或 large 内存模式了。
此时,我们首先使用 bdata idata data这些关键字,将大部分变量放在片内RAM区,剩下的变量无论是否使用xdata pdata关键字,他们都会放入集成片外256字节的RAM中。
那读者可能要问了,片内不够用了,如果我还是将Memory Model定义为small模式呢? 是啊,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时,如果合理使用bdata idata data xdata pdata这些关键字,也是可以按你的想法将变量分别放入片内RAM 和集成片外RAM的。 有一个问题,当前256字节够用 且选择small模式时,若没对定义的变量进行初始化,则他们默认为零。但在这里,如果还不进行初始化,那么变量的值是随机的,所以必须初始化。

网友:
有一个不认真看手册的。

网友:
楼主发手册混积分吧!其实也没事,积分是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