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帮我解释下图中红圈中的100P电容的作用,怎么计算

楼主(2013-11-24):
这是个我正在使用的大华1718,图中红圈中的积分电容怎么计算?这个电容如果大了小了对电源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网友:
20人民币我也没法讲清怎么计算啊.

电容是做反馈补偿的, 提高相位裕度, 消除振荡.

网友:
电容大部分就那几种用法

网友A:
超前补偿,补偿运放的寄生输入电容的,大小和运放输入端的寄生电容一个等级就行。。

太大响应速度慢,太小补偿的不充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前补偿,补偿运放的寄生输入电容的,大小和运放输入端的寄生电容一个等级就行。。

太大响应速度慢,太小 ...

我看在TL084的应用电路里这个电容都是2000P 以上的,是因为TL084的输入电容大吗?

网友:
不是输入电容大的原因。可能有其他意图吧。。如果是这个电容比较大的值,那么越稳定,不过响应时间越慢。。

楼主:
没人了吗?

网友:
超前补偿。如果反馈环节简单还容易计算,象这样的回路还是试验或者模拟确定。
看图这是个电源电路,可以用spice模拟,负载做一个阶越,调整电容看输出电压的响应速度和振铃。

网友:
楼主百度“电源的反馈环路补偿”

网友:
相位补偿电容,防止系统不稳. 要求不高时可直接控制在主回路的1/6频率处再调. 想要计算可以去先看看张兴柱的反馈环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