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尔IDE疑问,内嵌汇编不支持部分指令?

楼主(2013-11-24):
    本人目前还没有样片和开发工具,只是对这个国产芯片感兴趣,所以仅想对66个汇编指令做下测试,所以编了如下一个程序。
    但发现注释掉的指令都无法通过编译,提示    main.asm" 106 : Missing operator in expression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不会这些指令不支持吧?
    IDE版本 -> IDE 3.2.17
#include  "HIc.h"
#include  "HR7P90H.h"

main()
{
   __asm{
         GOTO 0
         CALL 0
         JBC  0,0
         JBS  0,0
         JDEC 0
         JINC 0
         JCAIE 0
         JCAIG 0
         JCAIL 0
         JCRAE 0
         JCRAG 0
         JCRAL 0
         POP
         PUSH
         NOP
         NOP2
         RET
         RETIA 1
         RETIE
         CWDT
         IDLE
         ADD  0,0
         ADDC 0,0
         ADDCI 0
         ADDI  0
         AND  0,0
         ANDI 0
         BCC  0,0
         BSS  0,0
         BTT  0,0
         CLR  0
         CLRA
         CLRB
         SETR 0
         COM 0,0
         DAR 0,0
         DAW
         DEC 0,0
         INC 0,0
         IOR 0,0
         IORI 0
         RL   0,0
//         RLNC 0,1
         RR   0,0
//         RRNC 0,1
         SUB  0,0
         SUBC 0,0
         SUBCI  0
         SUBI   0
         SSUB 0,0
         SSUBC 0,0
         SSUBCI  0
         SSUBI   0
//         MUL 0,0
//         MULI 0
         SWAP 0,0
         XOR  0,0
         XORI 0
         SECTION 0
         PAGE  0
         MOV 0,1
         MOVI  0
         MOVA  0
//         MOVAB 1
         MOVAR 0
         MOVRA 0
        };
}

网友A:
你好 HR7P90H芯片不支持6P系列的乘法指令,具体操作请参见HR7P90芯片数据手册的第25页关于硬件乘法器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HR7P90H芯片不支持6P系列的乘法指令,具体操作请参见HR7P90芯片数据手册的第25页关于硬件乘法器的介绍 ...

我看数据手册一共79条指令,好像也没有RLNC和RRNC,有RLBNC和RRBNC,我是从官网上下载的"HR7P_66条指令集详解.pdf",看上去每个芯片指令上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