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品可靠性测试标准,重点是温度、震动和静电

楼主(2013-11-25):
最近在搞产品,遇到了可靠性测试的问题。以前没有经验,求一份测试标准,例如温度冲击,高低温循环,震动测试,静电等级等。电子产品都应该过什么样的测试才行,谢谢啦

网友:
这个有国标和行业标准呀,里面有测试方法呀

网友:
温度可用苏威的高低温湿热测试仪
震动有专门的加速度测试仪器
经典可用三基之类的静电测试仪
这种设备价格很高

网友:
有标准。
找个专门的实验室测试一下。

网友:
有行业标准的。 测试方法的话,哈哈,搜索下华为,看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不同行业的仪器有不同的要求。最好说明你仪器的分类。

网友:
国标测试一般为安全性测试。而非可靠性测试。

网友:
LZ是做什么产品的?一般某个产品系列会有个IEC/EN标准,它里头会描述关于ESD等要求的

网友:
产品要根据你使用的环境或说是使用的情况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