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运算输出异常,LM358双电源正负12V供电

楼主(2013-11-25):
输入电压为2.5V,理论输出电压为7.5V,实际测量输出电压为2.5V?
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从图中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是焊接的问题,你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是不是芯片焊上下焊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R2断开了

网友:
原理没问题,从电源开始查吧,电源,焊接,器件

网友(2014-10-21):
R2 接地不良吧

网友:
原理图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