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114项目flash和ram不够的对策

楼主(2013-11-25):
各位高手,如题,项目编译后,发现容量不够,请推荐下flash和Ram扩容方案。我想如果没有方案的话,也只有升级芯片了到stm32 107,谢谢。

网友A:
换容量大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容量大的型号

谢谢 在换之前 很想听大家的其他意见

网友:
外挂的话成本不太合适。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升级芯片其实是快捷又稳定的方法。。。否则就得优化程序了

网友:
换主芯片。外挂FLASH RAM只能让成本更高,系统可靠性更差。

网友B:
换容量大的芯片,不想换就优化代码,优化不管用就精简不必要的功能,不能精简就换容量大的芯片

网友C:
LPC1115FBD48 64KB,8K够你用不?

-O3优化

不建议外扩RAM,可以把一些数据类东西如字库放在外部Flash中。

也可以考虑LPC175系的,毕竟一家的寄存器风格近似,软件改动少。

网友D:
64K CODE级别的工程还在乎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K CODE级别的工程还在乎换个芯片?

每家的MCU都有BUG的,不然Errata中的List不会那么多了,做产品啊,经常有客户说XX家的BUG被我们列入黑名单了,你有合适的么?底层驱动不改,也能节约时间。

网友:
果断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1115FBD48 64KB,8K够你用不?

-O3优化

感谢您的信息,如果说有人间有春风,这便是其一。实实在在的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容量大的芯片,不想换就优化代码,优化不管用就精简不必要的功能,不能精简就换容量大的芯片 ...

多谢您的建议 ,如果有较为详细的芯片推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