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5和三极管电感、电容,怎么做一个升压120V左右电路

楼主(2013-11-25):
输入电压12V左右,输出120v左右,三5用MC33063能代替吗?希望朋友们给个参考图,或已用的电路

网友A:
lz没写电流要求?
小电流来说。 120V用电荷泵有点高了,用变压器比较合理。参考灭蚊拍高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没写电流要求?
小电流来说。 120V用电荷泵有点高了,用变压器比较合理。参考灭蚊拍高压部分。 ...

电流不大

网友:
变压器升压。

楼主:
电流比较小,没必要用变压器形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比较小,没必要用变压器形式

感觉上面的电路就行。哪位朋友用过这个电路

网友:
不斯特电路

网友:
Boost升压升10倍?你还是老老实实变压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比较小,没必要用变压器形式

压差太大用boost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