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应该怎么选择 ?

楼主(2013-11-25):
请教大家:
磁珠有个阻值参数,该如何选择?
我向在SDRAM(133Mhz)电源输入、 fpga的pll电源输入端、有源晶振(30~50Mhz)的电源输入端口 接个高频磁珠,阻值选多大的好?

网友:
关注此贴,也想知道

网友A:
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接磁珠呢?

网友:
一般是预留焊盘。实际调试的时候根据噪声的幅度来选择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接磁珠呢?

网上资料这么写的

网友:
某宝之类买的磁猪通常都没什么参数。。。只有封装上的不同

网友:
我用过10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接磁珠呢?

可以看做是一个电感
过滤高频噪声用的

网友:
关注此贴!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是随便找一个用着

网友:
给个TAIYO的磁珠手册你们看看,一般我只用于电源上,信号线上从来没有用过,也很少见过别人用。
电源上一般用33欧/100M

网友:
一般是100 OHM

网友:
主要保证这几个事情:
一是直流电阻和通过电流造成的压降不要太明显;
二是不要和电容引起震荡……
然后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一般不需要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前级的电源没有那么差,自己做的散板子10R~100R都差不多。我手上焊散板子常备的是10R、30R、120R、600R@100M。

网友:
不懂,关注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网上也比较多这方面的解释http://wenku.baidu.com/view/0c1dd2174431b90d6c85c70b.html,因为最近比较关注这方面,但经验较少,希望有这方面的人来说下

网友:
用的60ohm的

网友:
磁珠多少欧是说的它在100M的频率下的特性阻抗。并不是说它的直流阻抗。磁珠一般用于治理EMI。信号线上用磁珠多少欧是说的它在100M的频率下的特性阻抗。并不是说它的直流阻抗。磁珠一般用于治理EMI。信号线上用磁珠,电源线上一般是用电感.
用磁珠的时候会根据整改情况来更换不同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