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等待wait停止stop模式怎么唤醒呢?

楼主(2013-11-25):
我现在直接调用例程的pmc.c里面的wait();函数可以实现睡眠,然后我是想用串口实现中断唤醒。
根据数据手册里面51.5  51.6章节里面不是说只要接收到有效边沿,就会把CPU带出低功耗模式吗,现在怎么唤醒不了哦?求解

网友A:
请参考一下Kinetis 100MHz silicon V2.X 的官方例程【pmc_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一下Kinetis 100MHz silicon V2.X 的官方例程【pmc_demo】。

官方例程包哪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包哪里下载?

你可以在飞思卡尔官网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60_100&nodeId=01624698C9DE2DDDAF&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下载KINETIS512_V2_SC这个程序包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飞思卡尔官网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60_100 ...

感谢,找到了,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