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LPC1754 usb HOST 功能发现不能枚举。

楼主(2013-11-25):
  程序是移植lpc1768 的。现在Debug的时候,发现一直卡在这个函数下:
void  Host_WDHWait (void)
{
  while (!HOST_WdhIntr) {
    ;
  }
  HOST_WdhIntr = 0;
}
U盘的文件格式成FAT的,还是无法枚举。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第一次调试USB功能,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A(2016-03-1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电路是否正确?枚举有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否正确?枚举有没有成功?

电路没有问题,另外我是做HOST 不是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另外我是做HOST 不是DEVICE

USB部分的电路贴出来,你做HOST也得去枚举Device啊

网友:
先看硬件,不行再找个 USB 分析仪抓包看下。其实厂商提供的DEMO,基本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