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 FX2N 48MR PLC 输入端非常诡异的事件。

楼主(2013-11-25):
今天测试一个流量传感器,霍尔脉冲型的,接入PLC后,所有PLC输入端的指示灯都不亮了,不管输入端有没有信号输入。

为了查明问题,我们进行了以下操作:

1、测量PLC的24V输出端,电压正常。
2、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测量X输入端与COM间是否有电流流过,测得电流为5mA,正常。此时,即使电流表上清清楚楚显示有5mA的电流,输入指示灯依然不亮。
3、关闭PLC电源,重新接通PLC电源,依旧。
4、拨动STOP/RUN开关,无效。非常诡异。
5、拔掉PLC记忆电池,断电重开也不行。
6、最后连接电脑,清除PLC,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输入端的指示灯就亮了……

后细细思考,输入指示灯应该是硬件连接,软件应该控制不了啊,查询FX2N的数据手册,也没有任何说明可以通过程序或什么方式关闭输入指示灯。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丢失了,,

网友:
估计PLC死机了 ,有的PLC指示灯也是软件控制的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我碰到过好几次,由于传感器撞坏了短路了,PLC所有灯都不亮,找到地方解决了,就好了。输入指示灯不受CPU控制的。

楼主:
我的那PLC就是一个空的PLC,什么都没接,不是工程现场,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很简单的。

网友:
我朋友也遇到过类似清除内存后恢复正常的事情,没清楚内存之前伺服控制的轴定位不准,清除完后就正常了。

网友:
FX的led不是直接输入显示的,是用其他管脚输出的,你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碰到过 不管输入有没有信号 灯常亮 估计是坏了 后来换个了输入点

网友:
那个指示灯是矩阵扫描的,不是输入直接控制。估计是程序逻辑错误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现在基本清楚了,谢谢。

网友(2014-02-17):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我的那个是PLC受潮引起的,除湿后就行了,不知你的PLC工作环境恶劣吗?

网友:
1n的输入指示灯,是有软件控制的

网友:
FX2N输入端指示灯看使用手册是硬件线路啊,神奇了是不是输入指示灯的公共线路出问题了,你拿手拍一下。三菱FX系列山寨货就有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现在基本清楚了,谢谢。

怎么回事 详细说说啊

网友B:
楼主能将原因奉献出来供大家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详细说说啊

请看主贴红色字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将原因奉献出来供大家参考吗?

请看主贴红色字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