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963控制的12864液晶 可以任意坐标连续画点画线程序

楼主(2013-11-25):
atmega+6963控制的12864液晶 可以任意坐标连续画点画线程序

网友:
        uchar x1,x2,data;
          uint address;
        x1=x/8;
        x2=x%8;
          address=(y&0x7F)*LCDCOLUMN+x1+0x0800;
         data=0xf0+7-x2;
        data=dat|0x08;

        WrTwoParCmd((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ADPSET);  //Set Display Ram Address
        WriteCmd(data) //写命令

用位指令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Wr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1,x2,data;

void Wr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1,x2,data;
          uint address;
        x1=x/8;
        x2=x%8;
          address=(y&0x7F)*LCDCOLUMN+x1+0x0800;
        WrTwoParCmd((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ADPSET);  //Set Display Ram Address
data=ReadData();//读数据

WriteCmd(0xC5);

        WrOneParCmd(data|(0x80>>x2),0xC4);
          }
}

这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Wr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1,x2,data;

这个试了 不行

网友A:
void Wr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1,x2,data;
          uint address;
        x1=x/8;
        x2=x%8;
          address=(y&0x7F)*LCDCOLUMN+x1+0x0800;
        WrTwoParCmd((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ADPSET);  //Set Display Ram Address

WriteCmd(0xC5);
data=ReadData();//读数据

        WrOneParCmd(data|(0x80>>x2),0xC4);
          }
}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