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电极,不知道谁有用过这东西,老是生锈

楼主(2013-11-25):
一设备上,原本一直采用浮球液位开关来检测水位,突然有一天,发现有种传感器叫做“水位电极、锅炉感应针什么的”
感觉原理很简单,有水的时候,水就是导体,接通,没水的时候,就断开,好像也很好用,就用到设备上面去了。刚用的时候还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时间久了,这个水位电极就生锈腐蚀了。
后来材质从SUS304换成SUS316也是一样生锈。
再查了资料,我用的基本是PLC输入接口的原理来读取传感器信号的,简单的说,就是直流输入。
其他的好像都是用什么交流输入的,来读取信号的。
不知道有用过的朋友,是怎么读取水位电极信号的。

改交流就是得重新设计电路板,原来发出去的设备,都得换,我目前考虑,先更换成鸭嘴式的水位开关(勉强可以通用),然后下一步更改电路板,重新用回水位电极。
鸭嘴式水位开关

电路板刚好有用变压器,可以输出交流电,不知道咋更改电路好。
目前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交流输入的,研究中。。。

网友A:
直流当然会腐蚀啊,这样用必须交流才行

网友:
用直流会加快生锈,如果用PLC,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法了,因为PLC发生方波比较麻烦。

网友B:
用石墨来做电极

网友:
铁上面在绑一块锌

网友C:
便宜的石墨,贵的铂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当然会腐蚀啊,这样用必须交流才行

同意,小家电就是的

网友:
就是水位开关?很多地方都有水位开关。还真的没有见过腐蚀过的。

网友:
必须用交流来激励,否则电极会吸附离子导致生锈A

网友D:
用水银开关+浮子吧

网友:
用水银开关+浮子吧

+1
把水和电分开。

网友:
用磁感应的浮球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见过检测12v交流电的和比较器产生检测方波的

网友:
PLC还是用便宜的石墨好。改交流的话要额外处理。

网友E:
做过直流检测水位的,用304不锈钢做电极检测水电阻,刚开始通电的时候工作挺好,但是长时间工作就不正常(电阻发生变化),检测失灵,估计也和极化有关系吧。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一般在直流供电场合,采用哪种水位检测方式比较可靠一些呢,我说的是探针电极检测方式,这里不考虑红外,浮子,磁,水银开关等等的方式。
我有个想法,一直没有与付诸于实践,看过很多资料,说是直流供电容易引起极化,那么如果用单片机产生一个PWM的型号,通过探针检测,是否可行呢?

网友:
同意用交流供电

网友:
用的浮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直流检测水位的,用304不锈钢做电极检测水电阻,刚开始通电的时候工作挺好,但是长时间工作就不正常( ...

PWM也是直流,能缓解,但不能根除。要长时间检测必须用交流。如果只在检测的时候通电几个ms,检测间隔时间长,这样电极寿命足够长其实也无所谓了。

楼主:
改交流就是得重新设计电路板,原来发出去的设备,都得换,我目前考虑,先更换成鸭嘴式的水位开关(勉强可以通用),然后下一步更改电路板,重新用回水位电极。
鸭嘴式水位开关
电路板刚好有用变压器,可以输出交流电,不知道咋更改电路好。
目前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交流输入的,研究中。。。

网友:
用过石墨(电池里面抠出来的) ,也用过铅块(动力电缆的铅皮融化后弄得)

网友F:
我也是用了很多种材料,最终发现碳棒非常耐用。

网友G:
自己可以用LM339做个比较电路,电极用个不锈钢插进去检测水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了很多种材料,最终发现碳棒非常耐用。

你输入也是用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可以用LM339做个比较电路,电极用个不锈钢插进去检测水位就行了

相当于交流测水位?
不知道用交流光耦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石墨,贵的铂金

查了一下欧姆龙的水位电极F03,主要有304 316 钛电极 HAS电极

网友H:
用交流整流后驱动继电器再给PLC

网友I:
去你的不锈钢也会生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交流整流后驱动继电器再给PLC

我电路板自己做的,暂时不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你的不锈钢也会生锈呀,

应该算被电解腐蚀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输入也是用直流的?

我的也是直流电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算被电解腐蚀掉了

拉线式ab水位开关 ab开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算被电解腐蚀掉了

楼主  拉线式ab水位开关 ab开关  我用过,你不要老想着用电极了,   我推荐的这个东西绝对好用   用了就知道好了

网友K:
我们用钛针配合714液位继电器使用,效果不错!以前也用楼主那种鸭嘴式的!,老是出问题,里面的干簧管容易发生磁粘连,一直接通啊!

网友L:
可否考虑探针接口增加个模块,H桥+简单震荡电路生成交流,全桥整流+滤波输出直流检测,原电路基本不改变,分立元件即可完成,成本也就几元,比反复维修或者改版省钱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直流电     。

这么牛,水位电极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现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拉线式ab水位开关 ab开关  我用过,你不要老想着用电极了,   我推荐的这个东西绝对好用   用了就 ...

拉线式的,还真用不了。因为太占空间了。我的水箱很小,
参照了同行的的设备,一般是用压力式水位计和浮球水位计的比较多。
日本的高端清洗设备用的就是欧姆龙的电极棒。
因为电极棒比较不占空间,那款设备才选了电极棒的。我司大部分设备用浮球水位计比较多。但是时间久了会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用钛针配合714液位继电器使用,效果不错!以前也用楼主那种鸭嘴式的!,老是出问题,里面的干簧管容易 ...

钛针,很高级的说,不知道是去哪里定做的?
鸭嘴式的水位计,是带大负载嘛?使用环境是咋样?我们公司用的浮球水位计原理跟鸭嘴式的一样,是干簧管的,至今干簧管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否考虑探针接口增加个模块,H桥+简单震荡电路生成交流,全桥整流+滤波输出直流检测,原电路基本不改变, ...

我是考虑后续重新设计电路板,目前的接口仅有0V,没有24V的输出,可能外加模块电路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钛针,很高级的说,不知道是去哪里定做的?
鸭嘴式的水位计,是带大负载嘛?使用环境是咋样?我们公司用 ...

用在单片机控制板上,平凡的控制板!
和PLC一样的!

网友:
百度下:东风配件3839-010

这个是在环卫车里面的水箱水位检测的。也就是一导体,不过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水银开关+浮子吧

水银有毒,万一清洗水塔时不慎 ......

网友:
改石墨吧!

网友:
磁感应的浮huan

楼主:
面包板上搭建了一个交流电检测水位探针的。两个星期过去了,一点都不会生锈。谢谢大伙支持。

网友M:
引用 楼主:
面包板上搭建了一个交流电检测水位探针的。两个星期过去了,一点都不会生锈。谢谢大伙支持。 ...

为什么不用气泡式水位计呢?楼主

网友N:
光电式
我们在标准水罐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用气泡式水位计呢?楼主

气泡式?是不是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光电式
我们在标准水罐中使用

不知道是哪一种,看着好像很高端,我的使用环境很脏,不知道会不会有啥影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泡式?是不是成本很高?

气泡式的完全不怕脏,不会电解,呵呵,你百度一下吧,造价的话你找几个厂家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一种,看着好像很高端,我的使用环境很脏,不知道会不会有啥影响没有。 ...

很脏就不行了

网友O:
你这个电路,有D41反向接着,直接输入交流不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电路,有D41反向接着,直接输入交流不就可以工作了?

我试过,不行,还得加电容什么的。

网友P(2014-09-10):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行,还得加电容什么的。

请问楼主后来改的交流,使用什么电路来处理比较合理呢?

网友Q:
话说用压力传感器也行啊,计算转换水位。
我们单位澡堂水箱上的压力传感器就是我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话说用压力传感器也行啊,计算转换水位。
我们单位澡堂水箱上的压力传感器就是我焊接的 ...

有低成本的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Q:
我不太懂这个。
我是检修钳工,安装压力传感器的时候,我主要是开孔、焊接。
我们这里主要是法兰式的。

网友:
平时不要给电极供电,只是在监测的瞬间供电,这样可以使得生锈时间大幅减缓!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后来改的交流,使用什么电路来处理比较合理呢?

搞了个交流电路测试,自己测试了一下貌似马马虎虎,但是不敢用在产品上。
目前使用鸭嘴式水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不太懂这个。
我是检修钳工,安装压力传感器的时候,我主要是开孔、焊接。
我们这里主要是法兰式的。 ...

你们用的是哪种压力传感器啊???
我们公司有用过洗衣机的压力传感器,但是感觉效果一般般,水箱比较脏的话,或者密封性不好的话,会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降低工作电流,二、用逻辑门电路搭矩形脉冲电路,两个电极之间正负切换 三、316L不锈钢      但是抗干 ...

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降低工作电流,二、用逻辑门电路搭矩形脉冲电路,两个电极之间正负切换 三、316L不锈钢      但是抗干 ...

可惜我模电数电都不懂!只会瞎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交流就是得重新设计电路板,原来发出去的设备,都得换,我目前考虑,先更换成鸭嘴式的水位开关(勉强可以 ...

水位开关有常开和常闭的,根据使用情况换上应该就可以了,不用改电路的。

网友:
过时了 用超声波 液位检测就好了

网友:
给个算是比较标准的电路

网友:
我是来看图得    看完为止

网友(2014-10-28):
简单易用,压力水位传感器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R:
一、降低工作电流,二、用逻辑门电路搭矩形脉冲电路,两个电极之间正负切换 三、316L不锈钢      但是抗干 ...

很专业呀,基本上也就是从这三处着手延长电极的寿命。

网友(2022-06-02):
引用 楼主:
改交流就是得重新设计电路板,原来发出去的设备,都得换,我目前考虑,先更换成鸭嘴式的水位开关(勉强可以 ...

这个开关不会上锈的,你不要买金属材料的,你买的304、316应该都是假的,真的316不会上锈。
另外,我一直用工程塑料材质做成的。
这种开关,就是一种浮子液位计,你给的图是常闭接法(水位超过浮子,触点闭合),如果你的图,旋转180度,就是常开接法(水位超过浮子,触点常开)常开接法中,只有水位低于浮子时,触点才闭合;
使用方法:无论直流还是交流,通过液位开关闭合的信号,经过小型继电器线圈,转换成小型继电器触点信号(单刀双掷),这时候无论你的PLC输入信号要求有源(如S7-200)还是无源(如FX系列)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石墨来做电极

石墨做电极,使用直流电一样会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