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sclk和sclke

楼主(2013-11-25):
SDRAM有这种用法吗,把clk和clkE接在一起用一个时钟线,,能行吗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对于SDRAM来说CLKE是由CLK的上升沿进行采样的,当上升沿采到CLKE为低电平后决定进入power down mode 或Clock Suspend mode或自刷新模式,你这个图的接法相当于CLKE一直为高,还不如直接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