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这样接正确吗?

楼主(2013-11-25):
继电器的1个常开触点接5V电源,另一个触点接光耦的1脚,光耦2脚接地,3脚4脚接的单片机IO口和地,本来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一旦继电器吸合,光耦导通,单片机的IO口就拉低了。电路主要目的就是使用单片机的IO口检测继电器是否吸合。
图中的“输入”就是继电器的另一个触点,请问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不行,1脚2脚间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光耦的导通是需要给发光二极管灌入电流的,直接接继电器的输出而没有电源是不能让光耦工作的。个人建议是1脚通过电阻上拉到5V电源,2脚接继电器的一个触点,继电器另一个触点接地。

网友:
这样何不用一个三极管代替,两边电路共地,又没有实现电气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1脚2脚间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光耦的导通是需要给发光二极管灌入电流的,直接接继电器的输出而没有电源 ...

不好意思,刚才上面写错了,我重新编辑了一下,麻烦再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上面写错了,我重新编辑了一下,麻烦再看一下。

没看到哪里改了?两边是共地的确实没必要用光耦,三极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改了?两边是共地的确实没必要用光耦,三极管就可以

就是,继电器触点一个接的电源,另一个接的光耦,这样继电器吸合,光耦的1脚就有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继电器触点一个接的电源,另一个接的光耦,这样继电器吸合,光耦的1脚就有电压了。 ...

看到了,这样接是可以的,另外建议IO也串一个电阻,下拉的时候保护IO口,我感觉IO口电阻和R49都用4.7k好些。R48换成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这样接是可以的,另外建议IO也串一个电阻,下拉的时候保护IO口,我感觉IO口电阻和R49都用4.7k好 ...

嗯,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光耦不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光耦不用三极管?

想要隔离,将继电器和单片机隔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隔离,将继电器和单片机隔离开。

你这样也没有隔离啊,GND GND1还差不多,用2组电源,要不没有用的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10K的上拉电阻需要吗?

网友:
继电器?  光耦?想干什么?脱裤子放屁呀

网友:
没看明白,有构成回路吗?

网友:
我的理解,所谓隔离,就是被隔离的两部分电路、没有电子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