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控制语音播放芯片电源(+5V)的通断,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3-11-25):
本来想用8550PNP三极管控制电源导通和关断,单片机IO输出0时让语音播放芯片电源导通,输出1时语音播放芯片电源关闭,可前几天发现一个专用集成开关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哪位解释一下,先谢了!

单片机IO控制语音播放芯片电源(+5V)的通断,用什么器件?

网友:
8778可以吗,可以用带串口的语音模块例如WT5001

网友:
MOS管,压降小,控制方便

网友:
一般这种语音芯片功耗都很小,用IO口直接当它的电源足矣

楼主:
不是功耗问题,是播放模块光死机,播放命令无效,所以播放前需要断电重来。

网友:
你要找多路开关?有好多比如CD4052

楼主:
4052 4051 体积太大,我看到的元件大概是6条腿的,类似BL1551单路双掷开关。不知有没有其他答案?

网友:
有一种电子开关,adg451,

网友:
用8550就可以了,电路简单成本低,换别的价格翻好几倍

网友:
9012、9013

网友:
用LDO嘛,或者整个MOS管

网友:
三极管就挺好的呀,我之前就用的三极管,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接找一颗集成的又好又小 ,我现在用着呢,还可以自定义语音好用的

网友:
用mos管好点

网友:
六个腿,莫非是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一颗集成的又好又小 ,我现在用着呢,还可以自定义语音好用的

神童,你那个不就是我帮你做的啊,有机会帮我推广一下,你叫我改的,差不多改好了

网友:
合用就行啊,没必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
这是我们现在用I/O口控制5V蜂鸣器的电路,很简单你可以试试,要是想要复杂一点儿的,我也有的,但我觉得用不到那么复杂吧。

网友:
IO输出直接作为话音芯片的电源

网友:
大大在大大在

网友:
用个MOS管 最简单不过了。没必要那么复杂的。

网友(2014-02-24):
最好采用mos管,压降忽略不计。譬如2301或者2302。电流可以达到1A
语音模块,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产品。QYMUSB1FS语音模块,支持USB更新语音,支持串口控制,简单方便

楼主:
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