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用STM32F3-DISCOVERY和开源Tau labs软件制作飞行控制板

楼主(2013-11-25):
      我和大家一起用STM32F3-DISCOVERY和开源Tau labs软件制作飞行控制板。
      开源Tau labs软件的介绍和下载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某宝上有大把的STM32F3-DISCOVERY的价格在80~95左右。
      STM32F3-DISCOVERY自带E-compass/accelerometer MEMS (ST MEMS LSM303DLHC)和Gyroscope MEMS (ST MEMS L3GD20).如果需要可以外接气压计芯片.
      STM32F3-DISCOVERY自带STLINK仿真器,只要一条USB线就可以下载程序,并且可以通过USB连接地面站(GCS)进行配置和调参。
    下面我和大家开始一步一步的利用STM32F3-DISCOVERY来制作飞控。
    在开始制作一前先上传一下,STM32F3-DISCOVERY的引脚分配图

    STM32F3-DISCOVERY的使用说明在ST的网站上有,我就不再啰嗦了。
    下面开始了。
     1。下载taulabs_next_20131029_033831_fdd31bdfa9_win32.exe,安装在自己的计算机上,目录自己定义,例如我的在:X:\QUANTON_FLIGHT\taulabs_next_20131029_033831_fdd31bdfa9_win32 .
     2.从ST.COM网站上下载STLINK的应用软件STSW_LINK004.ZIP,安装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得到STM32 ST-LINK Utility.exe

    3.运行STM32 ST-LINK Utility.exe,烧写第1步安装得到的X:\QUANTON_FLIGHT\taulabs_next_20131029_033831_fdd31bdfa9_win32\flight\flyingf3目录中的bl_flyingf3.bin ;

    4. 用USB线连接STM32F3-DISCOVERY的USBUSER接口,系统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如图所示.

    5.运行X:\QUANTON_FLIGHT\taulabs_next_20131029_033831_fdd31bdfa9_win32\gcs\bin目录中的taulabsgcs.exe.如图 .
    点击'下载固件图标'.如图.
    然后点击'RESUE',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得到下图.

    6.点击上图中的'OPEN',选择fw_flyingf3.tlfw,,如图.  .
    然后选择'打开',然后再点击''FLASH'',如图所示  .
   等待程序下载完成.
    7.重新上电,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如下设备.
    OK!可以进行后面的操作了.
   8.关闭GCS,重新打开GCS,如图 .点击''界面最右边的'VEHICLESETUP WIZARD',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提示进行设置和操作,具体的我就不罗嗦了.
   9.点击界面下面的''CONFIGURATION'',出现如下界面..
   10.然后根据自己的配置情况进行设置.大家一定要按照要求进行'ATTITUDE'界面中的传感器的校验,一定不要拉下任何一项.最后一定要点击'SAVE'和'APPLY'如图 .
   11.大家一定要注意'INPUT'界面中的''ARMING SETTINGS'的飞控的解锁方式的设置.否则误操作会很危险的!!!!!
      如图..

网友:
第一次离楼主这么近,顶起

网友:
期待啊,跟踪中。。。

网友:
不错,望继续更新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有这块板,上次弄了一半就没弄了,这次跟着楼主学习

楼主:
      基于STM32F3-DISCOVERY的飞控( FLYING_F3,下面简称 FLYING_F3)的HARDWARE(硬件配置)介绍。

     1。 FLYING_F3的RcvrPort支持多种引脚配置,因而可以支持多种遥控器。
      支持的种类见下图。

    根据配置的不同,RcvrPort支持的引脚配置如图

   所示。
   PWM指的是遥控器输入的脉冲信号,最大宽度为2500uS。
   PPM指的是遥控器输入的脉冲信号序列,是多个 PWM信号的组合。
   PPM+PWM指的是遥控器输入的脉冲信号是PPM+PWM信号。
   OUTPUTS指的是可以输出PWM信号来控制别的设备,比如云台自动增稳,或者其他设备。

   2。 FLYING_F3的UARTX可以支持多种设备配置,因而可以支持多种遥控器和串口设备。如图。

   其中S-bus指的是FUTABA的遥控信号格式。
   DSM2、DSMX指的是JR的遥控信号格式。
   其他的就不多介绍了。

  3。 FLYING_F3的GyroRange可以配置。如图。

  4。 FLYING_F3的L3GD20Rate可以配置。如图。

     5。 FLYING_F3的AccelRange可以配置。如图。

楼主:
    基于STM32F3-DISCOVERY的飞控( FLYING_F3,下面简称 FLYING_F3)的Vehicle(电机动力)配置介绍。

     1。 FLYING_F3的Vehicle Type支持多种引脚配置。例如固定翼、多旋翼、直升机、地面车辆等。
      支持的种类见下图。

   2。 FLYING_F3的Frame Type支持多种配置。例如Y3,X4,+4,6,X6,Y6,8,V8,+4(8轴) 、X4(8轴)等多种模式。如图。

  3。 FLYING_F3的Motor output channel(电机对应的输出通道)支持多种配置。如图。

   Motor output channel(电机对应的输出通道)支持自由配置。建议大家按照图示的位置进行配置。以X4为例,如图。

    STM32F3-DISCOVERY的飞控( FLYING_F3)的引脚功能,见上面的FLYING_F3_PINOUTS.rar。
    这里以PWM输出信号为例说明一下,如图所示。

网友:
介绍很详细

楼主:
                           FLYING_F3飞控的INPUT(遥控器输入信号)配置介绍。

     1。 FLYING_F3的RC INPUT支持多种输入信号配置,因而可以支持多种遥控器。
RC INPUT支持向导配置(自动监测输入信号)和手动配置两种方式。可以配置左/右手、油门/翻滚/等信号顺序和通道等、信号的极值/中点等多种信息。遥控信号的变化死区等等。见下图。

      支持的遥控器输入信号种类见下图。

支持的遥控器输入信号种类包括PWM信号(500-2000uS左右的脉冲宽度)、PPM信号(连续的若干个PWM信号的组合)、DSM2、DSMX、S-BUS、GCS(地面站)遥控信号等多种。
   PWM指的是遥控器输入的脉冲信号,最大宽度为2500uS。
   PPM指的是遥控器输入的脉冲信号序列,是多个 PWM信号的组合。

   2。 FLYING_F3的飞行模式切换可以支持多种飞行模式配置。切换开关每个位置对应的飞行模式可以任意配置。最多可以同时配置6种飞行模式。如图。

支持多种飞行模式配置和配置信息,如图。

三种自稳飞行模式的三轴的配置信息,如图。

  3。 FLYING_F3的ARMING SETTING(解锁方式)可以配置。如图。

楼主:
                           FLYING_F3飞控的OUPUT(PWM输出信号)配置介绍。
     在这里一般是指控制电机转速的输出信号。
     1。 FLYING_F3的OUPUT(PWM输出信号)可以配置,因而可以支持多种电子调速器。
      可以配置输出PWM的频率50-400Hz、PWM信号的最小宽度/最大宽度/中点等、信号的相位(是否反相)等。可以直接测试电机是否转动等等。
如果设置了解锁后电机直接上电要注意安全。
可以设置使用有刷电机。
见下图。

电调信号线的接线,见下图。

电机的排列顺序和旋转方向,见下图。

网友:
亲  !你好,看了你得帖子学习了很多东西!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一下!因为是新手,很多问题不太懂,想向你请教一下,能加我为好友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权限加好友。有问题在这里问吧。

楼主(2013-12-31):
用STM32F3-DISCOVERY制作飞控DISCOVERY-F3(FLYING_F3)的适配板(转接板)的GERBER文件(CAM350格式,可以直接打板):  .
    DISCOVERY-F3的安装说明,PDF格式的PCB,PDF格式的bom等资料:

.

网友:
跟进!跟进!

楼主:
用STM32F3-DISCOVERY制作飞控DISCOVERY-F3(FLYING_F3)的适配板(转接板)的反面\正面\安装后的图片.
   反面

  正面

安装

  安装后

   由于一个人飞,所以就没有录像了.还可以添加GPS等.

网友(2014-02-15):
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4-05-10):
这个不错,不知道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好贴子,顶!非常详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2014-07-01):
不错不错,GCS是从源码编译的还是就是下载下来的,这个玩意windows怎么编译,我死活编不过

网友:
今天刚刚买了f3的探索板

网友(2014-09-22):
支持楼主~最近我也想做一个。希望你能继续更新啊。还想看看新的功能呢

楼主(2015-03-26):
用STM32F3-DISCOVERY制作飞控DISCOVERY-F3(FLYING_F3)的适配板(转接板)的反面\正面\安装后的图片.
   反面

  正面

安装

  安装后

(抱歉,图片上传老是出错)

网友(2015-08-22):
很好的资料,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需要弄个底板吧

楼主:
附件里的GERBER文件就是底板的。

网友:
DISCOVERY太大,可惜

网友:
另外,如何知道气压计工作正常呢? 我的I2C/BAR框内不是绿色的,是黑色的,是不是表示气压计不工作啊?

网友(2015-10-24):
请问楼主,个版本的bootloader源码在哪里啊

网友:
找到了~~~谢谢楼主,之前看的不仔细,不好意思

网友(2021-03-27):
感谢楼主,学习了很多,特别是飞控的细节讲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