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3 仿真MC34063问题

楼主(2013-11-25):
装了个MULTISM13,里面元件库挺丰富,随手画了个DC/DC电路,弄来弄去出不来结果,不知哪出问题了,请大家给看看

网友:
书上电路参数有误。
R1(2.2k)应更正为 1.2k 。
若为 2.2k ,则只能输出3.3V 。

网友:
参考的MC34063文档推荐电路有误

网友(2014-10-09):
器件有问题的啊.你再换个试试吧

网友:
好像Multisim13里面的器件模型有问题,仿真不出来?有用过的吗?

网友(2019-02-25):
multisim的模型有问题。

网友:
我用multisim14.换了MC34063仿真出来的输出电压也不对,这个芯片的仿真模型有问题,另外REF3033模型也仿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