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输入端可否直接接电源?

楼主(2013-11-25):
74HC04输入端接地肯定是可以的,那如果直接接电源,会有影响吗?然后,再在4个输出端驱动4个TLP521光耦,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不行,用ULN2003可以替代74HC04吗?一直感觉这两块芯片没什么区别,主要就是一个驱动能力强,一个驱动能力弱。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输入端接7404的VCC?当然是可以的。
驱动521看你的IF电流设置多大了。以每一路5mA计算,HC系列应该能带的动。
2003是达林顿,输出压降大,速度慢。这和逻辑门没有可比性的。
2003到10KHz都费劲吧,HC跑10M跟玩似的吧。

网友B:
搜看了NXP的74hc04的data sheet,有个参数Ik, input clamping current,绝对值不大于20mA。输入直接挂VCC,不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输入端接7404的VCC?当然是可以的。
驱动521看你的IF电流设置多大了。以每一路5mA计算,HC系列 ...

频率的话,高低电平切换时间应该大于1MS,那用ULN2003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看了NXP的74hc04的data sheet,有个参数Ik, input clamping current,绝对值不大于20mA。输入直接挂VCC, ...

那需要串个限流电阻吗?10K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串个限流电阻吗?10K可以吗?

10K可以的
都基于理论,LZ实际搭电路验证下啊
ULN2003更多用于功率驱动,而74x这些普通数字LSI,多用于逻辑转换吧

网友:
直接接VCC没问题的,不过你要保证接的是74HC04的VCC而不是别处的VCC,说白点就是要保证输入端的电压任何时候都不会高于IC自身的V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看了NXP的74hc04的data sheet,有个参数Ik, input clamping current,绝对值不大于20mA。输入直接挂VCC, ...

输入电压高于自身供电VCC时,内部会有二极管向自身VCC泄放这些能量。这个泄放能量的电流的极限就是 input clamping current。很显然输入口接VCC,二极管是不会导通的,二极管上电流为零。
所以是可以接VCC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决定用ULN2003,然后输入口接VCC时,使用10K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