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让文件不能拷贝的

楼主(2013-11-25):
想装个禁止文件拷贝的软件,有这样的软件么

-------------------------
修改内容

网友:
文件夹加密

楼主:
加密不好办,程序还是要放在那里提供下载用的

网友:
有的。我们公司给绝大多数员工电脑装了个“Agent3.exe”,然后U盘都废了

网友:
每天提交代码是员工的本职工作吧?

网友:
硬盘随身携带

网友:
可以禁用剪贴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密不好办,程序还是要放在那里提供下载用的

又要提供下载又要不能拷贝?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拷贝啊?  公司电脑上的所有东东都是公司的:)

如果不让拷贝的话,建议资料不要放到公司的电脑上

楼主:
楼上几个理解错了,不是不给公司代码,此处说的领导并不是老板

网友A:
硬盘ghost,神马软件不都是浮云?
启动进PE,想怎么copy就怎么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ghost,神马软件不都是浮云?
启动进PE,想怎么copy就怎么copy

这个很多人还是搞不定的,不是所有人都是电工

网友:
加密文件,或者文件夹

网友B:
能被下载不能被拷贝?有人能理解楼主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被下载不能被拷贝?有人能理解楼主意思?

LZ的意思是,有一款软件不限制本机操作,但是会拷不出文件。
因此,有加密程序可以用,或者,直接把USB废掉。

网友:
弄个286吧,只能使用5寸盘,现在还找不到,就无法拷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被下载不能被拷贝?有人能理解楼主意思?

也就是说文件只能在本计算机上操作,往控制器下载编译好的程序,但是不能用U盘之类的复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是,有一款软件不限制本机操作,但是会拷不出文件。
因此,有加密程序可以用,或者,直接把USB废 ...

正解。
usb不能废啊,还靠它转串口呢

网友:
你在说量子计算

网友D:
想简单点,将某个磁盘弄成NTFS格式,在它上面附加数据流。这个流也是文件,一般人都找不到在哪里,更别说怎么拷了,当然自己用也是特别折腾。
比如,你的D:是NTFS格式,你建个123的文件夹,你用命令行输入以下代码:
echo 1234567890 > D:\123:crypt

鬼才知道你的:crypt文件放在什么地方了。

PS. 建立123文件夹的目的是你能够清除这个流,删掉这个文件夹就行了。把流附加到磁盘上后,就不容易干掉了,除非使用专用软件,或者转换成其他格式,或者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简单点,将某个磁盘弄成NTFS格式,在它上面附加数据流。这个流也是文件,一般人都找不到在哪里,更别说怎 ...

你这个代码是输在哪里的?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代码是输在哪里的?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一下,学习学习

百毒谷歌一下“NTFS 数据流”就有很多吧……
我那个命令行当然就是首先打开命令行窗口,或者直接按Win+R后输入就可以了,产生的数据流直接附加在文件或文件夹/驱动器上,NTFS格式支持,FAT格式不支持,拷贝到不支持的介质上自动消失,比如FAT32格式的U盘,无法承载数据流。数据流无法轻易的单独清除,只能随宿主一起清除,或者拷贝到其他不支持数据流格式的驱动器上进行清除。
支持数据流的软件很少,很少,所以自己弄很麻烦。命令行的>重定向可以重定向到数据流,但是<好像不可以,也就是可写不可读,非常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