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uc/os的疑问

楼主(2013-11-25):
我创建了三个人物,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内存分区,第二个任务是调用OSMemGet获得一个一个内存块,第三个任务是查询任务1建立的内存分区的状态。结果任务1执行第一次后,任务2,3根部就不执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楼主:
没有啊?你的意思是每个任务要延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你的意思是每个任务要延时吗?

延时了 也不行啊

网友:
拿去不谢
/*********************************************************************************************************
** Function name:       Task_Start
** Descriptions:        Start task
** input parameters:    pvArg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无
** Returned value:      None 无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static  void  taskStart (void  *pvArg)
{
    (void)pvArg;

#if OS_TASK_STAT_EN
    OSStatInit();                                                       /* Enable statistics            */
#endif

    /*
     *  Create the other tasks here.
     */
#if  OS_FPU_EN
#if UART_TASK
    OSTaskCreateExt(taskUart,
                    NULL,
                    &TASK_UART_STK[TASK_UART_STK_SIZE-1],
                    TASK_UART_PRIO,
                    TASK_UART_PRIO,
                    TASK_UART_STK,
                    TASK_UART_STK_SIZE,
                    NULL,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endif
    OSTaskCreateExt(taskEthDemo,
                    NULL,
                    &TASK_ETH_STK[TASK_ETH_STK_SIZE-1],
                    TASK_ETH_PRIO,
                    TASK_ETH_PRIO,
                    TASK_ETH_STK,
                    TASK_ETH_STK_SIZE,
                    NULL,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OS_TASK_OPT_SAVE_FP);
#else
#if UART_TASK
    OSTaskCreate(taskUart, NULL, &TASK_UART_STK[TASK_UART_STK_SIZE-1], TASK_UART_PRIO);
#endif
    OSTaskCreate(taskEthDemo, NULL, &TASK_ETH_STK[TASK_ETH_STK_SIZE-1], TASK_ETH_PRIO);
#endif
#if FPU_T
#if  OS_FPU_EN > 0u
    OSTaskCreateExt((void (*)(void *)) taskFpu,
                    NULL,
                    &GstkTaskFpu[TASK_FPU_STK_SIZE-1],
                    TASK_FPU_PRIO,
                    TASK_FPU_PRIO,
                    &GstkTaskFpu[0],
                    TASK_FPU_STK_SIZE,
                    NULL,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OS_TASK_OPT_SAVE_FP));
#else
    OSTaskCreate(taskFpu, NULL, &GstkTaskFpu[TASK_FPU_STK_SIZE-1], TASK_FPU_PRIO );
#endif
#endif                                                                  /* 去除FPU任务                    */
#if 0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8);
    for (;;) {
        /*
         *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The start task can be pended here.
         */
        bspLedOn(4);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bspLedOff(4);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else
    OSTaskDel(OS_PRIO_SELF);
#endif
}

楼主:
额 这是啥》?

楼主:
你是高手。。。。。

楼主:
void task1(void* pdata)
{

    INT8U err;

  CommTxBuf=OSMemCreate(CommTxPart,100,32,&err);
  if(CommTxBuf==NULL){
    printf("创建内存分区失败");
  }
  else {
    printf("创建内存分区成功\n");
  }
OSTimeDlyHMSM(0,0,5,0);
}
/* Prints "Hello World" and sleeps for three seconds */
void task2(void* pdata)
{

   INT8U err;
   task1_pblk=OSMemGet(CommTxBuf,&err);
   if(task1_pblk==NULL){
    printf("获得内存块失败\n");
   }
   else {
    printf("获得内存块成功\n");
   }
  OSTimeDlyHMSM(0,0,5,0);
}

void task3(void* pdata)
{

   OS_MEM_DATA* data;
    OSMemQuery(CommTxBuf,data);
   printf("剩余内存块%lu",data->OSNFree);
   OSTimeDlyHMSM(0,0,5,0);
}
/* The main function creates two task and starts multi-tasking */

int main(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Ext(task1,
                  NULL,
                  (void *)&task1_stk[TASK_STACKSIZE-1],
                  TASK1_PRIORITY,
                  TASK1_PRIORITY,
                  task1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TaskCreateExt(task2,
                  NULL,
                  (void *)&task2_stk[TASK_STACKSIZE-1],
                  TASK2_PRIORITY,
                  TASK2_PRIORITY,
                  task2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TaskCreateExt(task3,
                  NULL,
                  (void *)&task3_stk[TASK_STACKSIZE-1],
                  TASK3_PRIORITY,
                  TASK3_PRIORITY,
                  task3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Start();
  return 0;
}  这是我的代码 不要见笑啊 ,求您找茬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ask1(void* pdata)
{

我贴的代码有个for (;;)
你在task1里也搞一个看看。
其实我没学过uc

网友B:
ucos的任务要写成死循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的任务要写成死循环的

但是我如果是创建一个内存分区 应该不需要 死循环吧 创建完后 这个任务就删除,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代码有个for (;;)
你在task1里也搞一个看看。
其实我没学过uc

好吧。。。。

网友(2014-01-06):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如果是创建一个内存分区 应该不需要 死循环吧 创建完后 这个任务就删除,可以么? ...

也没见你自删啊

楼主:
要是 可以 就自删!

网友:
ucos的任务必须是不能返回的。应该这样写while(1) {OSTimeDlyHMSM(0,0,5,0);}

网友(2014-04-28):
路过路过 顺便看看  顶  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2016-08-17):
uc/os 商用如何收费,哪位大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