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G-MR-09模块的硬件调试

楼主(2013-11-26):
之前在淘宝上买了一块WM-G-MR-08模块的WIFI,CPU用的是STM32F103RC,调试成功,然后为了大批量生产,要求自己wifi模块的板子,我就按照淘宝店给的原理图画的板子,焊接完成后,WM-G-MR-08模块不能启动,跟店主请教,说是WM-G-MR-08模块是BGA封装,需要回流焊,很难焊接成功,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这方面问题的前辈?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它方法???

网友:
是不好焊,没有回流焊条件的话,可以刷锡膏,用风枪吹,

网友:
08和09貌似不太一样吧

网友A:
lz你好,可否与你交流一下,我也在用WM-G-MR-08
最近考虑WM-G-MR-09替代,谢谢

网友B:
对焊接是个麻烦 自己做 会便宜些 还有天线 不好弄 要频谱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可否与你交流一下,我也在用WM-G-MR-08
最近考虑WM-G-MR-09替代,谢谢

那太好了,我的是自己画的板子,但是焊完后没有反应,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焊接是个麻烦 自己做 会便宜些 还有天线 不好弄 要频谱议

请问你调过这个模块吗

网友: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还有个密码贴回复,这是什么薪功能呢

网友C:
好牛逼的说。。。悄悄的告诉我密码,我看看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的说。。。悄悄的告诉我密码,我看看噻。。。

上面不是写了吗?

网友:
呵呵 密码贴这个功能不错哦

网友:
我之前也画了个 模块的板子结果 封装镜像。。。把我郁闷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调过这个模块吗

没有 这又是另外一个行业了

网友(2013-12-26):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你淘宝店给的原理图画的板子或者电路图?

网友:
有密码 看到了 新功能 哈哈

网友:
都是台湾USI厂家的  买了一盘WM-G-MR-08 MR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