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方波三次谐波

楼主(2013-11-26):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带通滤波器,将幅度为1V,4-5K的方波滤出其三次谐波(正弦波),可是仿真的波形一直不理想,像图中,三次谐波的频率是对的,但幅度很奇怪,求大神解答,是我的低通做不好还是高通做不好?

网友:
你看下你的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好吗?

网友A:
对1次谐波的抑制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1次谐波的抑制能力不够。。。。

请问,该如何做才能较好的抑制基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如何做才能较好的抑制基波

对比你这种。我会选择使用MFB型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
这个软件不是有电路向导吗?直接可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你这种。我会选择使用MFB型的带通滤波器。。

换了你所说的带通滤波器,但是,问题又来了,基波没了,12-15k的带宽也没了(忘了说一点,就是要求12-15K的范围内,幅值变化在5%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你所说的带通滤波器,但是,问题又来了,基波没了,12-15k的带宽也没了(忘了说一点,就是要求12-15K ...

对啦。你可以试试用向导建一个。multisim也有。ti的filterpro也可以呀。。。。MFB型的滤波器。把Q值降下来。应该也是可以保证带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