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变压器,是线间变压器还是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3-11-26):
这个是什么变压器,是线间变压器还是电源变压器,上面的名牌写着线间,但是看着像电源变压器,有谁知道?上面标注输出0-6.3 (Ω)  15V 24V,输入为两个110V

网友:
喇叭变压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电源变压器

楼主:
喇叭变压器?我怎么看像是电源变压器呢?

网友:
电源变压器鉴定完毕

楼主:
一般电源变压器设计是工频50-60HZ,输出变压器工作于音频,不能 在低频满功率下常态使用,有人说是定压输出的线间变压器,也有人说是电源变压器,求真相,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线间变压器,不过可以当电源变压器用。

楼主:
我测试可变压器初级空载电流 0.07A  ,次级输出电压为6V  15.6V  2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