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 失败作品

楼主(2013-11-26):
本打算用140#槽钢制作个雕刻机,因材料限制Z轴采用的16光轴,结果做出来才发现光轴变形非常严重!!16光轴30CM长, 两头固定好,在中间位置用手按下去,明显能看到光轴变形是光轴质量问题,还是太长了,导致的变形??
下面图片是失败作品

网友:
热处理再加工,

网友:
16光轴30公分不至于这样吧。。。不太清楚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是不是框架刚性不够啊
光轴两边怎摸固定的

网友:
不至于吧

网友A:
太夸张了,应该用轴承钢的

网友:
用带座光轴试试。

楼主:
应该是光轴太软的问题 ,这个光轴用钻头很轻松就能钻个洞...之前买的光轴钻头都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夸张了,应该用轴承钢的

网上买的, 看介绍是超硬的光轴 ,结果发的假货 这个光轴用车床加工时卡盘就能给夹出3个坑

网友:
发链接,曝光JS。

网友:
是哪个无良商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