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最小系统板的PCB工程。

楼主(2013-11-26):
上传一个昨天画的一块51的最小系统板的PCB工程,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给帮我找找其中的不足点,毕竟也没做过几次板子。包括红外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无线模块,串口,LED灯,LCD1602,LCD12864,蜂鸣器等外设的接口,有学51需要的可以发到工厂做回来焊上元器件就能用。虽然现在网上卖的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想自己练习练习焊接的可以考虑下。
如果有需要相关代码的可以联系我,可以提供我做过的一部分相关的代码。

网友A:
铺铜间距是10mil?感觉有点小!
两个焊盘中间走线可以把焊盘设置成椭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间距是10mil?感觉有点小!
两个焊盘中间走线可以把焊盘设置成椭圆形! ...

铺铜的时候就是软件上默认的,用的是30mil的。你都是用多大的呀?还有那个焊盘用椭圆的画是为了让走线圆滑些吗?还是其他?

网友A:
软件默认的安全间距为10mil,覆铜与其它网络的间距一般15mil以上,一般设置成20mil,覆铜间距太小,加工的时候容易出现短接。
把焊盘改成椭圆形是为了给走线流出更多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默认的安全间距为10mil,覆铜与其它网络的间距一般15mil以上,一般设置成20mil,覆铜间距太小,加工的时 ...

恩恩 受教了。

网友:
画的版子有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