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基于STM32的PC串口与NRF24L01无线通信小模块PCB工程

楼主(2013-11-26):
上传这几天做的一个基于STM32C8芯片的NRF无线模块的PCB工程,能够实现电脑串口和无线设备之间的通信,3*5cm大小,USB-A母头接口,利用两头全是公头的USB线可以连接电脑串口进行通信。模块上的NRF24L01模块可以使用带天线的2401A也可以插正常小模块,留出了定位孔。希望大家指出其中的不足点。工程是用altium designer做的。直接可以打开。

网友A:
接电脑上的那端是不是把USB直接用公头,直接戳进电脑比较舒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上的那端是不是把USB直接用公头,直接戳进电脑比较舒服呢

因为用的是大功率的NRF射频模块,需要加上天线的,怕质量太重,然后还怕走人的时候给碰到就没有用直接插的公头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的是大功率的NRF射频模块,需要加上天线的,怕质量太重,然后还怕走人的时候给碰到就没有用直接插 ...

感觉应该没事儿吧,线已经够多了,烦............
大功率....考虑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没事儿吧,线已经够多了,烦............
大功率....考虑远距离?

是啊,这个是上位机的传输模块,对应着还有它监控的从设备。是学长替老师做的一个模拟火警的手持有毒气体探测。需要进行模拟真正的设备进行练习和操作然后考官通过电脑监视到的数据进行评分。我就只是帮着他画的板子。所以距离也会有要求的。

网友B:
24L01模块是哪种型号的?好像不常用

楼主:
这个射频模块最大传输距离能达到1000M。。。。。。普通没有天线的在空旷地才只有100M左右。。。。

网友:
当然用公头的好啦,找不到延长线也能调试,板子上用公头的,也可以延长啊,买那种公母线就行。

网友C:
目测你的板子是 单片机+PL200X+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的板子是 单片机+PL200X+无线模块

PL2003是也

网友C:
就是用这玩意虚拟个COM口呗,M3直接就能搞吧,应该可以不用这玩意

网友D:
发大数据会怎么样啊?比如发100个连续数据。

我的怎么也没弄好。

网友E:
这个貌似发错区了哈

NRF2401确实在51上面也有用就是了 有windows的驱动么

网友F:
l楼主,NRF24L01,这个无线部分的器件参数如何确定啊,是不是无线部分对布线要求特别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楼主,NRF24L01,这个无线部分的器件参数如何确定啊,是不是无线部分对布线要求特别高啊! ...

无线参数这个我不懂的,直接是留出来的NRF模块的接口,直接插上买来的模块就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发错区了哈

NRF2401确实在51上面也有用就是了 有windows的驱动么

有的,给你发一个哈。试试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大数据会怎么样啊?比如发100个连续数据。

我的怎么也没弄好。

我发过32位数据,不知道能不能发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的板子是 单片机+PL200X+无线模块

是PL2303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这玩意虚拟个COM口呗,M3直接就能搞吧,应该可以不用这玩意

如果没有这个玩意怎么给STM32烧写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L01模块是哪种型号的?好像不常用

这个是大功率的NRF24L01-A  淘宝上有卖的。距离比较远。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G:
你的NRF模块上的MISO,为啥接stm32的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NRF模块上的MISO,为啥接stm32的MISO?

不接在那里接在哪里呢?这个是看了好多个电路板的图才连接的。方便使用硬件SPI总线

楼主:
之前的工程文件连接错了两个地方,其中一处少了一个USB与PL2303芯片的上拉电阻,另一处是C8芯片上的TXD和RXD接反了。样板回来后,看着好可爱,可惜不能用,调试了好久才发现了这个错误。。。。。。现在传上整改后的文件。

网友:
这个板画得不错,顶一下。

网友H:
PL2303这芯片真敢用,一般是JS用低成本的,稳定性没保证,USB用公头好吧,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2303这芯片真敢用,一般是JS用低成本的,稳定性没保证,USB用公头好吧,方便调试 ...

恩恩嘿嘿,第一次用不知道具体行情,因为是学计算机的。对于电子的具体参数什么的不怎么了解,是抄的电路模块自己组装的。。USB在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已经换成了公头了。这样既可以直接插也可以用线了。 谢谢

楼主:
改版后的小板子回来了,上几张照片,之后编写一下通信的程序,顺便学一下上位机的程序,下学期回来了还想着考研,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今天为了调试这个小板子下楼太晚被保安锁在了实验室了,想想自己晚饭都没有吃,到现在又饿又冷的,之后程序做好了会发上来让大家帮着看看。

楼主:
不出所料,昨天一夜把实验楼里的警报拉响了一夜,今早保安上来要拉我们去警察局。。。。。系里领导来了之后说是要写一份检查,然后美其名曰:过程说明,是以道歉的方式来写。。。。。。

网友H:
lz做的怎么样了,稳定性,乱码掉帧情况有没有,如果稳定性ok的话,发给我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做的怎么样了,稳定性,乱码掉帧情况有没有,如果稳定性ok的话,发给我两片, ...

正在测试中,因为这几天考试所以耽搁了几天。乱码掉帧的情况出现的话是什么表现?出现了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解决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测试中,因为这几天考试所以耽搁了几天。乱码掉帧的情况出现的话是什么表现?出现了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

误码情况就是这边发送0XEF 那边收到的是别的数值,大致就是这种情况,主要你用的是PL2302的芯片,这中芯片稳定性不行,一般到115200波特率 通讯就不行了,而且电脑容易蓝屏,用CH34的 还差不多

网友H:
差不多了,给我发俩片,我也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差不多了,给我发俩片,我也研究研究

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STM32C8里面去,就是通信过程中发现反应有点慢,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接收后串口打印很快速,可是用这个小板子的话会变得比较慢,是同一个程序。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我确认板子真的没有问题了就发给你不然你拿了也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差不多了,给我发俩片,我也研究研究

传的数据没有错误,可是速度明显的慢。是不是误码率太高了?你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传的数据没有错误,可是速度明显的慢。是不是误码率太高了?你有好的建议吗? ...

问题找到了,外部晶振没有工作,使用内部晶振使得工作频率降低了9倍。怎么给你?

网友I:
好奇LZ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外部晶振没有工作,使用内部晶振使得工作频率降低了9倍。怎么给你? ...

我QQ是ID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奇LZ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AD9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是没有解决,外部晶振就是死活不起振,换芯片,换晶振,换电容,并联1M电阻,就是不能运行下进去的程序,用示波器看了晶振是有波形的。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起振呢?程序问题也可以排除了,因为下载到其他的板子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有经验的给提供个意见。。。。真心被它折腾的睡不着吃不下了,内部晶振最高只能达到64M如何开启内部晶振并设置倍频?我看了好久文档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还是我技术太水,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
终于解决了,悲催的是因为C8的芯片买错了,买成100的了。可怜我身心疲惫了那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