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城掏了个功放,5对大功率东芝管,有原理图

楼主(2013-11-26):
偶然机会在电子城掏到一个功放电路板,高士的AV功放,本来是5.1声道。结果低音通达被拆卸了。就剩下5个标准通道。我看了5个声道完全一样。回来通电,先从交流正负15v开始,最后升到正负43伏,整流出来正负58v。我看板子上有一对80v10000uF的电容,想继续升,无奈没有那么高的变压器啊。现在这个变压器保守估计200w。
现在说说听感,感觉收的很紧,低音下潜也不错。高音也很不错。中音稍微高点,可能是和我的中音喇叭有关系。人生很准,细节比较多。想继续打磨一下,所以描绘了原理图。还弄了个仿真。声音起码比我的风之声要好很多。现在是声卡直接推的功放板,没有缓冲。所以声音很准确吧。感觉稍微少了点啥,可能是层次感稍微差点。
现在说说电路图,功放管是2SC5200  2SA1943 推动管是tip41 tip42 功放管就不说了吧,大家很熟,功率很大,很出名。有一个地方木有看懂,电路中的Q7 为啥要这样弄。
在说说我的折腾过程,当交流15v的时候低音很低沉,高音欠佳,随着电压升高,高音开始出来,中音也比较通透,低音变的分量少了,下潜的要深一些了。果然功放的电压要高才好。听了两天,觉得有点对不起剩余的通道,于是动手改造。想弄个BTL玩,但是还要弄反向,放弃了。于是想并联两个通道。于是输入输出直接并联,通电,没有冒烟,接入音源,声音稍微感觉失真。过10S摸散热器,哈哈可以煎鸡蛋了。迅速断点,摸功放管,手差点烫出水泡。看来电路对称性不好。于是,末端功放管并联,在通电,音乐正常。10S在摸散热片,温度正常,10分钟在摸,温度正常,其间听声音非常正常和没有并联没啥变化,于是把音量开的很大,所有玻璃开始颤抖,低音不错,还很清晰,断点,撤掉并联的,在上电,马上就对比出来了。声音要失真了。然后仔细座下来用不同音乐来回对比,并联的确实推力大,中音和高音要好,低音结实一点点。除非你拼命对比很久,否则真的感觉不出来。然后在做试验,末端的三极管只并联b和c 把射集留出来,这样有一组功放管就不参与反馈。对比这两组声音,确实没听出来变化,可能是功放的内阻非常的小。好了说了这么多,上电路图。

楼主:
其中还有个小插曲,我用示波器量输出,怎么会有300khz的频率呢。自激了么,然后好大顿差,发现输入就有,难道我的声卡出的?不能够啊,创新顶级声卡啊1820m。拆声卡,果然是声卡出来的,发现声卡虽然是隔离输出但是内部还是开关电源,辐射的很厉害,噪音就来自这,于是动手,加电容,等等~~结果收效甚微,我都把震荡的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平缓了一些,也不理想。最后不管了。反正听不出来。以后打算把声卡改成线性电源试一试。

网友:
效果呢 如何

楼主:
我也正在考虑为他弄个啥缓冲呢。是个胆缓冲呢还是弄个运放得了。

网友A:
计算机内部声卡怎么的都不行,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内部声卡怎么的都不行,支持折腾

不是计算机内部的声卡,是外置声卡。但是感觉性能也不好。
听感有点类似我的耳机就是精准。还原度比较高,音乐味差了些。可能是Av功放的底子。

网友:
可以了,起码每个管子都能工作……以前在老家给别人修过,一排功放管里有好多是装饰性的……

网友B:
关键是收回来多少钱。50块得了没?不得就有点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收回来多少钱。50块得了没?不得就有点鸡肋了

+10086
如果回收的太贵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刚才突然让我验证邮箱,更改密码,大家也都强迫的么。搞了好几次都不通过。郁闷。非常。。。
电路板50块搞的,所有通道都测试了,均非常正常。很大一块散热器的。这种功放不带散热器还是山寨的要200块。这个是大厂干的活,一看就很不错的工艺。很值得。这个功放管以前我买过,一个就20块,还是便宜的,并且不是原装的,这个原厂的已经都配对过了。真的非常超值。

网友:
噢,楼上赚到了,哈哈

网友:
换换推动管,调整一下电流,会有收获的。

楼主:
嗯,这个推动管还是稍微差了点,我也想把末集电流增加点。但是没想好要改那个电阻。

网友:
掏了一个。。。

网友:
Q7和二极管组成一个镜像电流源,把信号的极性反向,一起叠加到输出

楼主:
更正一下,是掏了个功放电路板。

楼主:
最近这顿折腾,从功放板到声卡,最后折腾分频器。现在几乎可以定位声场了。先说说过程。
声卡就不说了,刚放并联输出管子后,又提高的静态电流。这个过程声音很明显,首先是中音听起来比较通透了。低音在大音量下动感十足。然后把功放板的驱动部分电源独立出来,这样高中低都没啥变化,最初给我的感觉就是声音有种流淌的感觉,慢慢的换各种音乐,感觉声场的结像准确了。现在还有两个不满意的地方。1,低音喇叭不行,分频点太低,低音很足,但是没有力度。如果分频点高了低音有没有了。2,听钢琴曲,打击乐不好。似乎发不出那种敲击的感觉。这个估计是和功放电路有关系。有时间在慢慢研究吧。
刚刚在邮购部弄了两把尖刀。看看雕刻机抖动是为了啥,然后自己在完全diy一个功放板。

网友:
爪机看不到图

楼主:
下一步准备把电阻和电容换成高档一点的。今天看了很多电流反馈功放,打算着手自己diy一个

网友C(2014-01-12):
50块淘了块功放板,LZ赚了,我最讨厌配对了,非常难配对,商家不给你在那里一一配对,那需要花大量时间,现在我的功放板高音出不了,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块淘了块功放板,LZ赚了,我最讨厌配对了,非常难配对,商家不给你在那里一一配对,那需要花大量时间,现 ...

我现在打磨的推我的垃圾音箱,已经和我的耳机很接近了。非常满意。低噪极地。还原度很好。

网友:
100块可以弄台整机了.国产功放不值钱,特别是AV功放.

网友:
看这做工和用料,也就别有什么期待了
5对管,那么小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