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款传感器

楼主(2013-11-26):
在有白炽灯灯光的环境下,能检测到LED亮灭的传感器

光敏在灯光下应该不行吧,有没有人用过呢,请教

最主要还是检测到LED的亮灭啦,怎样都行!
是拿来测量,外部电路的LED

网友A:
led两端加个电压表

网友:
测量光强的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两端加个电压表

他的意思可能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
色温计   应该可以检测到 怎么用 哪里有卖的 要找找

网友:
如果LED是红外的话可以。

网友:
不知道用途.. 无法答.

网友:
计算机视觉。。。

网友:
LED用红外管,然后接收就方便了

网友B:
摄像头就OK了,机器视觉,把两张图片进行求差,  检测指定坐标的亮度

网友:
红外接收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红外比较方便吧

网友:
机器视觉, 或者对LED调制

网友:
按你这么说,任何传感器都必须工作在纯信号环境下了,一点干扰都不能有了。根据实际情况检测跳变不就行了,只看感兴趣的数据,其他的统统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就OK了,机器视觉,把两张图片进行求差,  检测指定坐标的亮度

我也想说用射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