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抓狂了的SIM900A模块调试!!----已解决

楼主(2013-11-26):
从学长那里借了块SIM900A的模块,上面的资料都没有PDU的调试,有PDU的都是TC35的资料。看了一下AT指令,先前的AT+CMGF=0;AT+CMGF=19;我感觉都没错啊!我注意了回车的事情,0891683108200305F011000D91688117361291F30008AA046210529F这一串数值有错吗?我是重庆的移动卡,每次我输完AT+CMGF=19和这一串数字后应该只有一个<号,为什么会有二个,然后我再输入1A加<回车>就会出现如图的错误,求指导啊!有用过的朋友指导下???

已解决。我能说是自己调了一下午看花眼了吗???太不小心了,在那一串数字之后不应该加<回车>的,去掉就成功了。

网友A:
你这是要往‘“19”这个手机号发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往‘“19”这个手机号发短信?

SIM9000A的PDU模式下,AT+CMGS是指的TP数据的长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TEXT模式,那应该是AT+CMGS="手机号......"。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错。

网友B:
中文下 AT+CMGS=长度而不是号码。

网友C: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7644-5-1.html

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7644-5-1.html

看这里

谢谢!这份资料比我找的可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下 AT+CMGS=长度而不是号码。

我用的就是你们公司的资料。确实不错,等老师确定题目了,估计我得自己买一块了。

网友D:
调试的如何了 如何获取模块返回的标志啊  我也抓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的如何了 如何获取模块返回的标志啊  我也抓狂了

我没有读它返回来的值,我只是想发短信而已,没实现收短信和接电话。应该就和串口通信是一样,发短信的时候,就是用串口把数组里的值一个一个的发出去,接收我想也是一样的,应该是没帮到你,因为我是做硬件的其实 比赛完了,团队散了就只能自己调程序了,不过调程序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乐趣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读它返回来的值,我只是想发短信而已,没实现收短信和接电话。应该就和串口通信是一样,发短信的时 ...

为此 我还专门调试了触摸屏 为的就是 用单片机实验电话 短信类似的功能罗

在此建议一下   接收串口数据 用延时哦 如果不能很快的响应 那就不考虑使用中断哦 呵呵   会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此 我还专门调试了触摸屏 为的就是 用单片机实验电话 短信类似的功能罗

在此建议一下   接收串口数 ...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想用触摸屏,用32来写,可我不想搞得太麻烦了,现在有太多自己想做的事了,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我还真怕老师不同意呢!有点怕。你可以参考下正点原子的例程(没有打广告的意思哈!个人观点)感觉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想用触摸屏,用32来写,可我不想搞得太麻烦了,现在有太多自己想做的事了,这么简单的 ...

我用了战舰历程 买了战舰 。。。
       没有采用DMA的方式  自己写的 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

毕业设计 自己有时间能够多做一点就尽量多做啊

网友(2015-04-15):
楼主,你的问题和我一模一样,我也是,但是你解决了,我还是这样的,我没有打回车啊!!!!!!!在这里卡了两天了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之后,我有用手输入了一次,没按回车啊,,,,,,,,,,,,,,求解
楼主看了一定回我一下

网友:
忘了把它向下拖了,下面还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