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磁

楼主(2013-11-26):
群里的大牛们有没有知道如何消磁的?就是现在我的水泥地面有磁场,想把它消除掉。

网友A:
什么叫水泥地面有磁场?楼主说的难道是地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水泥地面有磁场?楼主说的难道是地感线圈?

是这样的,我做的是用磁条铺设磁道,导航小车,类似于AGV。但是奇异的发现,用磁导航传感器测出水泥地面有磁场数据。现在想把磁场消去

网友B: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哦,看来我发错贴了,对不起,谢谢提醒啊

网友C:
地磁作怪吧, 消磁拿线圈接交流电,中间串联消磁电阻. 范围这么大, 或者控制好电流, 不要消磁电阻, 慢慢移动, 全部覆盖后逐渐远离地面, 并断开电源

网友D:
不是水泥地面有磁场,是水泥地面里的钢筋影响了磁场分布,没办法彻底消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磁作怪吧, 消磁拿线圈接交流电,中间串联消磁电阻. 范围这么大, 或者控制好电流, 不要消磁电阻, 慢慢移动, ...

好像彩色电视机消磁就是这个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磁作怪吧, 消磁拿线圈接交流电,中间串联消磁电阻. 范围这么大, 或者控制好电流, 不要消磁电阻, 慢慢移动, ...

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啊?

交变磁场不断将消磁对象磁化成不同极性,随着交变磁场逐渐减弱,剩磁也逐渐减弱,达到消磁的目的。
关键词:逐渐减弱的交变磁场。还有一个因素是矫顽力,这关系到消磁线圈的大小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变磁场不断将消磁对象磁化成不同极性,随着交变磁场逐渐减弱,剩磁也逐渐减弱,达到消磁的目的。
关键 ...

恩,说得有道理,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水泥地面有磁场,是水泥地面里的钢筋影响了磁场分布,没办法彻底消除的。 ...

但是一般铺设磁条的时候,一般不会将磁条铺设到钢筋上面的啊,另外,为什么说钢筋影响了磁场分布,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铺设磁条的时候,一般不会将磁条铺设到钢筋上面的啊,另外,为什么说钢筋影响了磁场分布,这又是 ...

你能看到水泥里面的钢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看到水泥里面的钢筋?

不是的,工厂的施工图我是可以找到的啊。但是说实话,我也真没有拿着图纸去看。所以希望您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钢筋这种东西如果在地下埋着的话,我应该如何避免他来影响我的磁场啊,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E:
钢筋影响到了磁路,把磁铁和钢筋中间加导磁的材料不久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筋影响到了磁路,把磁铁和钢筋中间加导磁的材料不久行了么

这个我怎么更没有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怎么更没有明白啊

找个火枪对着地面烧绝对有效。没火枪就用火烧吧。高温可以消磁

网友F:
比较关心为什么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关心为什么会有

这个也说不好,原因不少。

网友G:
磁导航传感器是按点位检测磁条的,楼主应该从软件上处理。而且距离也会影响检测强度,可以考虑调整检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导航传感器是按点位检测磁条的,楼主应该从软件上处理。而且距离也会影响检测强度,可以考虑调整检测距离 ...

呵呵,看来是搞过这方面的。我就是做磁导航传感器的,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使用者使用我们磁导航的时候出现的,为这原因,我们去了好多次现场。我们的磁导航可以设置阈值,另外,高度一直在30到40cm之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是搞过这方面的。我就是做磁导航传感器的,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使用者使用我们磁导航的时候出 ...

可否分享下磁导航传感器的电路图和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否分享下磁导航传感器的电路图和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哈哈,我这可是产品啊。。。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