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在 SD卡 存储2000多个浮点 数组 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帮同学弄了个新号,没有啥莫元了。都送给你们
是这样的,我有2000多个浮点数据,需要保存data.x 和 data.y,

----------------------------------------------------------
最开始想保存成csv格式的。

问题1,第二行没分开,在一个格子里面。
问题2,那2000多个数据涅??妈蛋··怎么都是空的。外面文件可以7K呢

  f_puts("\t\t\t未处理的光谱数据\r\n",&file);
    f_lseek(&file,file.fptr);
    f_sync(&file);
        f_puts("\t位移\t强度\r\n",&file);

//,我已经加了 制表符号了,妥妥的, “\t” 位移和强度怎么就都在一个格子里面呢?
=================================================
   for(i=0;i<cnt;i++)
    {
        f_printf(&file, "%.2f\t%.0f\r\n",pbuf[i].x,pbuf[i].y);
                printf("%.2f\t",pbuf[i].x);
    }

然后看这个  格式化输出也不对啊·····都是空的,我加了一句从串口打印,打印出来的都是对的·····
--------------------------------------------------------------------------------------------

后来我保存成txt的,还是不行·····看到那个f_printf(&file, "%.2f\t%.0f\r\n",pbuf.x,pbuf.y);  了吧

txt文件里面,没有数据,都是这个 .2f  .f····

=============================

看在40块大洋,我的全部家当的面子上,大家帮帮忙
小弟水平有限,请轻喷哈

楼主:
知道肿么回事了,

首先 1,使用逗号分隔符,

注意那个 逗号 哦;

第二,注意那个sprintf 格式化字符,存在 那个变量,我刚开始定义的是  char *,后来char 数组  char [20]  就好了···哎 ,这个问题折腾死我了

楼主:
最后几行,不知道怎么变成斜体了,我编辑了2次都不行·····排版有点恶心,大家凑合看看哈····关键帮帮伦家嘛··

网友A:
f_puts 不处理格式化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puts 不处理格式化字符

但是保存在 txt里面,确实是,有制表符的作用了。

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的数据那里去了······我用的f_printf. 当然,我f_write 也用了····

楼主:
还是没人看···o(︶︿︶)o 唉····明天在试试了。

网友:
看一下fats的编码设置, f_puts可能转成unicode了

网友:
用英文试试

网友B:
先用sprintf打印好在写入文件试试

网友C:
晕,楼主没看CSV文件的格式规则么?CSV就是逗号分隔值的英文缩写哦,不用逗号分隔当然在一个格子里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A2_zPuKolc7BN4CxZF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楼主没看CSV文件的格式规则么?CSV就是逗号分隔值的英文缩写哦,不用逗号分隔当然在一个格子里了{:swea ...

恩,现在我学乖了,不用csv了,用txt格式存储,但是存储的浮点数,全是乱码,肿么办?求助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现在我学乖了,不用csv了,用txt格式存储,但是存储的浮点数,全是乱码,肿么办?求助啊 ...

f_printf是不支持浮点类型的,建议用sprintf转换成字符,再写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_printf是不支持浮点类型的,建议用sprintf转换成字符,再写进文件

我用sprintf 抓换,然后用 f_write写,还是出错

    for(i=0;i<cnt;i++)
    {
                sprintf(tempbuf,"\t%.2f\t%.0f\r\n",pbuf[i].x,pbuf[i].y);//格式化写入字符
        //f_printf(&file, "%.2f\t%.0f\r\n",pbuf[i].x,pbuf[i].y);
        //f_puts("\t",&file);
        //f_puts(tempbuf,&file);
        f_write(&file,tempbuf,sizeof(tempbuf),&bw); // 这里写入字节个数怎么算?能用sizeof?
        f_lseek(&file, file.fptr);
        f_sync(&file);
                printf("%.2f\t",pbuf[i].y); //从串口打印数据,查看是否存储正确
    }

我刚看时用的p_puts  和f_printf 发现都不行,现在用了 f_write也不行。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printf打印好在写入文件试试

麻烦您,看看13楼我的 程序,就几行,我就是用的sprintf,用f_write 但是还是错的··

网友:
哎,你还是把用到的函数用法看明白再写程序吧,sprint函数会返回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没必要sizeof(tempbuf),单步跟踪看下tempbuf的内容,看结果正不正确,搞明白是转换的问题还是写入的问题

网友D:
给你看看我修改的f_printf_0()函数
#include <stdarg.h>

// add by user named lux
int f_printf_0 (                        /* Put a formatted string to the file */
                FIL* fil,
                const TCHAR* str,
                ...)
{
  INT len;
  char buff[512];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str);
  len = vsnprintf(buff,512,str,args);
  if (len < 0 )
  {
    va_end(args);
    return len;
  }
  len = f_puts ((TCHAR *)buff,fil);
  va_end(args);

  return len;
}

使用示例:
void SaveToFile()
{
  static u8 oldMin=0;
  int r;
  if (oldMin!=RTC_data.Minute)
  {
        oldMin=RTC_data.Minute;

        res=f_open(&fsrc_temp,"TEMP.TXT",  FA_OPEN_ALWAYS |FA_WRITE);  // open file
        if (res==FR_OK) uart_printf("Open Tempture File Succes!\r\n");
        else uart_printf("Open Tempture File Fali!\r\n");

        f_lseek(&fsrc_temp, f_size(&fsrc_temp));   // point to the end of a file

        r=f_printf_0(&fsrc_temp, "%4d/%02d/%02d %02d:%02d %6.2f\r\n",\
          RTC_data.Year,RTC_data.Month,RTC_data.Day,RTC_data.Hour,RTC_data.Minute,RTC_data.Tempture);
        if (r<=0)  uart_printf("Save One Tempture Record Fail!\r\n");
        else uart_printf("Save One Tempture Record Succes!\r\n");

        res=f_sync (&fsrc_temp);  // close file
        f_close(&fsrc_temp);

  }
}

示例中的文件打开和关闭你最好放到循环体外,我这个是一分钟记录一个数据所以不需要放外面。
当然,你最好使用逗号和换行符进行数据分割;\t在数据里面不好处理的,有歧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sprintf 抓换,然后用 f_write写,还是出错

f_lseek(&file, file.fptr);

最好放在循环体里的最前面
并且建议使用下面的语句替换上面的语句
f_lseek(&fsrc_temp, f_size(&fsrc_temp));   // point to the end of a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放在循环体里的最前面
并且建议使用下面的语句替换上面的语句

恩,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2014-10-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好像没有写着怎么存储数据的?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看我修改的f_printf_0()函数

补充一下,经过长时间的测试,发现f_printf_0函数里的
  char buff[512];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str);
  len = vsnprintf(buff,512,str,args);

       buff长度需要修改,buff长度最大为128,否则在处理较长的字符串转换的过程中会产生内存溢出错误,引起Hardful!
这个应该是vsnprintf库函数引起的,原来在编写这个函数的时候,没仔细追究。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调试跟踪到这里
发现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2017-09-19):
嗯,需要这部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