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福禄克700G的压力表,数据线连接头很奇怪能不能自制

楼主(2013-11-26):
有那个大神用过福禄克700G的仪表,背后的数据线+软件卖4800 ,快赶上一台压力表的价格了!

哪位了解背后数据线的结构,刚回来的表不好直接拆,不知道用的什么插头!

网友:
USB转串口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从图上看是3.5mm耳机插头,应该用的是USB转串口形式。

网友:
USB-RS232,自己DIY吧,买个1/4 NPT插头

楼主:
1/4 NPT 是指的 气路接头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不是电气接线不清楚,而是RS232插头端结构不清楚。

看起来像3.5耳插,但是感觉好像很粗,应该不是耳插

网友(2014-03-20):
那就是6.5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