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驱动三极管开关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26):
我用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三极管基极从而控制三极管通断用来达到用三极管做开关的目的,但是基极接到IO口上不管单片机给不给电,三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把基极从IO口上拔下来,立刻就截止了,就算设置了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并且用万用表测出了为0V也导通,抓狂啊!求高人指点   10莫元小意思一下 嘿嘿   又重新编辑了一下
基极电阻取的1.1K  三极管参数如图用的TIP32c,  我已经试过了基极不但接地导通,我就拿手捏一下他也导通,我又做了两级开关,原理图也附上了,还是一样的效果,这样应该就能排除是三极管坏的问题了  请牛人再给看看 多谢  还有电源用的5V3A的开关电源   正极接入集电极端  发射级接回电源负极  这个应该没错

网友A:
画个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IO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IO的设置问题。

可LZ说了“就算设置了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并且用万用表测出了为0V也导通”。

网友C:
上图吧!还有三极管型号?

网友D:
三极管接错了吧?

网友E:
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可以试一下。单片机的低电平其实并不是纯正的0V,而你的三级管导通,那么肯定是基极有电流的,所以,不妨这样试一下,把基极直接接到GND,如果此时截止了, 那说明就是你的电路没有搭好。另外,你还是上图吧,只有看了图才能清楚。比如基极电阻的选取,三极管的参数等

网友:
估计是三极管坏了  击穿了

网友F:
貌似我用的PS2802也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我用的PS2802也有这种问题...

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可以试一下。单片机的低电平其实并不是纯正的0V,而你的三级管导通,那么肯定是基极 ...

昨天已经试过了  真的是不行  用水捏一下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接错了吧?

你是说电源直接借的基极而IO接的集电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还有三极管型号?

已经上图  再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G:
用的什么型号三极管,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型号三极管,图上来看看

TIP32C已经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原理图来看看

已经上图  还请看看

网友:
看  楼下怎么说

网友H:
...............用单片机 IO 直接 推 TO220封装的   TIP32C  你也想得出来啊        我觉得电流不够  直推的话    你先试试 9014   5551   1815之类的三极管

TIP32C  是 PNP  哈哈   低电平导通  0.0      你要用TIP31C 啊

网友:
你把万用表切换到电阻档(量程大点)这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放三极管的集电极C上,黑表白放发射极E上,用手去触碰基级B,这是万用表的读数或指针会有很大变化,说明你的三极管是正常的,你的万用表上要是可以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话,最好把这个也确认一下,两个都测试OK后估计问题你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吐血了,那明明是PNP的,怎么不看仔细了

网友C:
不理解了,如果单纯为点亮LED,用一个NPN的可以的了,如果用两个三极管的,Q1漏电流使Q2有小电流流过,所以LED亮。选用TIP32C应该不会只是点亮LED八。

网友G:
还有我发现你的三极管的电源和开发板没共地

网友I:
18楼的说的很好啊
”TIP32C  是 PNP  哈哈   低电平导通  0.0      你要用TIP31C 啊“

网友:
PNP当然低电平导通,集电极居然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点亮一个LED灯只要几个MA电流就行了,用普通的9014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我发现你的三极管的电源和开发板没共地

卧槽!大哥你太牛B了  别的都不会  那个三极管用的就是TIP31C  对的!我说错了,其实问题就是——————————没有共地!!!!!!!!!!!!!!!!!!  分给你了!!太牛B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了,如果单纯为点亮LED,用一个NPN的可以的了,如果用两个三极管的,Q1漏电流使Q2有小电流流过,所 ...

肯定不是点亮LED啊  这个只是一个项目的一小部分,用LED做实验而已    具体的不能说了 嘿嘿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没有共地的问题  还是多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8楼的说的很好啊
”TIP32C  是 PNP  哈哈   低电平导通  0.0      你要用TIP31C 啊“ ...

问题已经解决  是共地问题 嘿嘿我太菜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共地问题 嘿嘿我太菜了 谢谢了!

好吧,我承认我弱爆了

网友H:
没共地...真是好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共地...真是好强啊

嘿嘿  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卧槽!大哥你太牛B了  别的都不会  那个三极管用的就是TIP31C  对的!我说错了,其实问题就是————— ...

他的牛B是建产在你的傻B的基础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牛B是建产在你的傻B的基础之上的!

你这喷的也太赤裸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单片机 IO 直接 推 TO220封装的   TIP32C  你也想得出来啊        我觉得电流不够  直推 ...

就是这种很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J:
搞硬件就是这样的,问题往往都是在小细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硬件就是这样的,问题往往都是在小细节上

大哥你这话我爱听,我会前进,继续前进,一直前进!永不退缩,共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我发现你的三极管的电源和开发板没共地

你真NB,按照你的提示我看了好久才看出来的,你是怎么一眼看出来的,大神求认识

网友(2014-04-12):
没共地才是正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