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04 IO 口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6):
评估了下,IO口中断, 平常能用的口是

LLWU的唤醒源是

数了下,重合的,那就是说我IO口,在run模式,以及在LLS之后的模式,所有情况都能使用IO口中断以及能唤醒的IO口一共就 PTA0,PTA7,PTB0,PTB2,PTB4,

5个IO?

网友:
从参考手册这两表格中看,的确如你所说就这几个IO口。
你需要注意这几个IO口有些还复用了比如SWD_CLK等功能,要看下是否与你系统所需功能冲突。

网友A:
PTA IO口作为LLWU的中断唤醒源,只能进入LLWU对应的中断,可以在LLWU中断服务程序中清掉IO中断标志位,这样就不会再进入PTA对应的中断了。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A:
PTA IO口作为LLWU的中断唤醒源,只能进入LLWU对应的中断,可以在LLWU中断服务程序中清掉IO中断标志位,这样 ...

我需要在低功耗模式和run下 IO口都可以中断有反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在低功耗模式和run下 IO口都可以中断有反映

正如三楼所说的,在VLLSx模式下,只能进入LLWU中断的。